把02S的电机打开看看,给轴承加油,又做了一个拔齿器

楼主(2012-11-24):
02S到手一个月了,担心无刷电机轴承干磨,打开加点油,顺便照片给大家分享一下,看着做工还不错

楼主:
就是这个齿轮很脑残,CP的齿轮都是0.5的模数,这个竟然是0.4的模数,昨天问了趣乐家,没有货,难道没有人坏这个齿轮吗

楼主:
图片怎么这么暗啊,论坛要是能调整图片亮度和色调就好了,顺便分享一下我新做的大号拔齿器,做工不好,大家见笑了,包涵包涵别喷我

楼主:
这个螺母是商家在柜子底下翻出来的,不知道落灰N年了,到手时比图片上面还旧

网友:
我想知道LZ的拔齿器是怎么做的?

楼主:
回复楼上,大的铜质螺母。一边打控攻丝,对面用锉刀磨成这个样子即可,螺丝的端面打控,插进去半个钻头,不带刃的那段朝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齿轮很脑残,CP的齿轮都是0.5的模数,这个竟然是0.4的模数,昨天问了趣乐家,没有货,难道没有人坏 ...

跟 130X的齒一樣,現在到處都可以買到

网友A:
请问图2右下角齿轮旁边那个东西也是用拔齿器来弄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大的铜质螺母。一边打控攻丝,对面用锉刀磨成这个样子即可,螺丝的端面打控,插进去半个钻头,不 ...

好东西,可是我木有工具。。

网友B:
这个齿轮容易磨损,,浙商聪少都有卖的  8元一个··

网友:
md 楼主nb的手工····没工具···催悲剧的买的原装50元那套的拔齿器····刚拆开把那个最小的顶针看了看,,手一抖,,卧槽居然把尖子摔断了················一次没用啊·····
     真不服气。,,,用磨刀石一点点又磨尖的,,用时1个半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齿轮容易磨损,,浙商聪少都有卖的  8元一个··

原厂的比较短,是紧配的。另外有几家(包括Oversky的官网)有卖给130X用的,是松配的,要上胶用,但长点,我觉得比较好。铜齿的确好易磨损,我就上了一点 RCMania 的推力轴承油,有抗磨成分,可以叫铜齿耐用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图2右下角齿轮旁边那个东西也是用拔齿器来弄出来的吗?

是的,在齿轮的上面,紧靠着轴承,应该是定位的吧

网友C:
我很想知道o2s的这个主电机与“华科尔 walkera Genius CP/Mini CP 双无刷升级套件”里边的主电机是否完全一样,,,除了主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很想知道o2s的这个主电机与“华科尔 walkera Genius CP/Mini CP 双无刷升级套件”里边的主电机是否完全一 ...

两款无刷电机外观和内部结构几乎一模一样,就是02S的尺寸大了一些,外直径多了大约5毫米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款无刷电机外观和内部结构几乎一模一样,就是02S的尺寸大了一些,外直径多了大约5毫米

哦!原来外直径有区别,,,,你知道CP无刷套件里的主电机的KV值是多少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外直径有区别,,,,你知道CP无刷套件里的主电机的KV值是多少不?

02S的定子和铜线圈都比CP的要大一些,不知道KV值是多少,请楼下高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