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GCP主板换线,顺便给插头加热缩管*****

楼主(2012-11-24):
给GCP主板换线,顺便给插头加热缩管,这样可以耐用一些

楼主:
插头加热缩管

楼主:
插头背后烫些小凹坑,不要烫漏了,在烫一些热融胶9棒棒胶),热缩即可

-
-
-
-
-
-
-
-
-
-
-

楼主:
首先给插头线上锡,便于焊接,不要用焊油,焊糕之类的酸性助焊剂,最好用松香是中性的长期使用不会腐蚀主板铜皮

-
-
-
-
-
-
-
-
-
-
-
-
--
-
-
-
-
-
-

楼主:
给电池的插头最好也套上热缩管,便于插拔,并且插头根部的线不容易内断了

-
-
一定要先套上热缩管,不然加上热融胶会大很多-
-
轻轻烫小凹坑,不要烫漏了-
-
-烫一些热融胶(棒棒胶)不要太多
-
-
-
-
-
-

-
-

楼主:
这个插座上面有两个卡槽,可以适当剪掉一点,插拔电池就不费劲了,减小拔断线的机会

-

-
-
-
-
结束-

网友:
楼主用心了,顶一下

网友:
白白滴增加重量

网友:
还是換成 micro Dean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