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首飞,在起飞阶段防秒炸一招---悬挂测试

楼主(2012-11-24):
新机首飞,在起飞阶段防秒炸一招---悬挂测试

新手做机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配重心,这点很多新手可能会存在一定误差,会导致飞机加油就一直冲天,然后失速.或者出手就栽头秒炸。
新飞机一般都会稍有一点偏航,大多是方向,往往导至一起飞即向一边偏斜,根本反应不过来飞机就已墜地炸机, 起飞阶段这种炸机非常普遍.故应调整在基本不偏的情况下再升空。
新飞机组装成功后,我一般将其先进行悬挂测试:
1. 用一根竹竿或废旧渔竿,一头搁在柜顶,另一头用绳子栓住,挂在墙壁钉子上.中间用一根细绳吊下,安个小钩,以便挂航模飞机.
2. 飘飘机钩在固定机翼的橡皮圈的交叉处或付翼舵机横杆上,Kt板机找个夹子夹住,再挂在小钩上.
3. 飞机平衡时,悬挂点应在机翼弦长前1/3至1/4处,相差过大则必须调整.我有一架自制小型飘飘,制成后重118g,但重心严重偏后,最后不得不粘接加长机头,电池与起落架前移,重量也变成132g,才符合要求.
4.通电后检查舵机方向与浆转向是否正常,在舵机回中时逐步加大油门,飞机应不转动.这时若发现飞机慢慢偏转,应立即调整,否则飞机一起飞即向一边偏斜炸机.
悬挂测试对机身变形和尾翼不正相当敏感.一般先调整移动遥控器上微调或增减舵机拉杆长度解决偏转问题.
我的两架飘飘机,反复增减电机下的垫圈以改变推力线却收效不大,最后只好改变拉杆长度,将方向舵略偏,才符合要求.
5.有付翼的飞机要特别小心呵,因悬挂时机翼下风速小,飞机略微偏斜很难看出来.且付翼两边不一致和两边机翼差异肉眼也难以发现.故要在地面滑跑起飞时观察,发现飞机刚离地向一边倾斜,将遥控器付翼微调向反方向移动就好了.
由于原来家里落地扇已处理,以后考虑再购一台落地扇,放在飞机前扇风,做个家用风洞,看能否解决这一难题.
新手首飞,最好地面滑跑起飞,升降舵向上打足,油门开到最大,飞机刚离地瞬时,发现不妙,只要赶快收油,即使炸机,损失也小.尤其是有付翼飞机,还要作第二次测试与调整.
我的两架飘飘机和一架小丑鱼板机经悬挂测试后均从地面滑跑起飞成功,虽起飞后因方向舵在悬挂测试时调至向左略偏,可能校正过大,故有一点左转,但在可容许范围内.

悬挂测试网友发布的视频:
飘飘机装完试车
请优酷网自行搜查,本人图片,视频均发不了.

网友:
好帖!好人!必须顶!

网友:
好人,学习了,我就是用这个方法来测试飘飘机的

网友:
看帖拿分在顶上

网友:
透彻,实用-------------------

网友:
也只能用于飘飘和kt机,大一点的就不行了,方法不是特别好

网友A:
"飞机离地瞬时,发现不妙,赶快收油" 这一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心里装着这个念头试飞的话,几乎是必炸无疑。 高度是飞机最好的朋友,起飞后应该尽快拉升到安全的高度,然后再开始调整舵面。

网友:
说的对,宁可高空调整也别起飞就收油门,立马失速摔机

网友:
又涨见识了

网友:
有点意思 学习了

网友:
10楼说的很对,支持。

网友:
不是打击楼主,写这种东西出来,不是害人嘛。。。。

网友:
楼主很用心。
大家各取所需吧。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B(2013-04-03):
楼主有些做法是不科学的

网友C:
楼主小心谨慎爱动脑子是很好的,但是就此问题,还是以学习掌握正确的装机调试方法才是正道,装机不到位,后期再怎么调试都是徒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离地瞬时,发现不妙,赶快收油" 这一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心里装着这个念头试飞的话,几乎是必炸无疑。 高 ...

支持,同时地面调试是不可或缺的安全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离地瞬时,发现不妙,赶快收油" 这一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心里装着这个念头试飞的话,几乎是必炸无疑。 高 ...

他说的你没弄明白,新手在没调整好飞机的情况下强行起飞是会秒掉的,最常见的就是横滚侧翻,如果不马上收油,那就真的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机离地瞬时,发现不妙,赶快收油" 这一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心里装着这个念头试飞的话,几乎是必炸无疑。 高 ...

说的没错,有高度就有相对多的时间调整飞机飞行姿态,才有可能减少炸机发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小心谨慎爱动脑子是很好的,但是就此问题,还是以学习掌握正确的装机调试方法才是正道,装机不到位,后 ...

说的没错,严重支持。

网友:
学习了 这个可以顶 谢谢

网友(2014-03-31):
又看了一遍

网友(2014-05-25):
很受启发

网友:
张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