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伺服电机

楼主(2012-11-24):
今天拆个2.2KW伺服电机,看这转子上都是什么?

楼主:
那个锈的部分好像是编码器,头部线圈部分是什么

网友A:
线圈换向器是不是测速发电机,转子上是不是永磁的?

楼主:
请教下线圈部分怎么拆,想把编码器拿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换向器是不是测速发电机,转子上是不是永磁的?

转子是永磁的

网友A:
那块锈锈的里面不清楚是什么,伺服电机一般转子是永磁的,半闭环控制,测速头可能是编码器也可能是测速电机。中间那一个难道是电磁离合器?

网友:
AB的淘汰老**,有看到过,好大的个。论斤卖

网友:

可能是旋变编码器吧,军品不让用光电的,易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块锈锈的里面不清楚是什么,伺服电机一般转子是永磁的,半闭环控制,测速头可能是编码器也可能是测速电机 ...

谢谢指教,那个锈的应该是电磁离合器,只有一根电线,再请教下,这个能用0.4KW变频器驱动吗?

网友:
你这伺服电机有年头啦

网友:
这种伺服好象要专用驱动器,只是变频功能的可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