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降压

楼主(2012-11-24):
48v开关电源想改36v,各位帮忙呀,弱电不懂呀

网友A:
这个不能改动 范围太大

楼主:
我微调了,最低能到42.6v,难道不能再降了吗?

网友B:
最好是拆线圈,按36:48=3/4,因此要拆掉1/4的匝数,然后再调整分压电阻。我的电动车充电器48V的被改成28V的了。
偷懒的调整分压电阻48V调到36V应该可以。按照TL431的分压电阻公式调整。

网友C:
调整取样电阻就可以了,不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