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50求教!电直太危险,不敢胡来。。。求上海的组织啊!

楼主(2012-11-24):
新手自己组个了450,到现在还飞不起来。。。
求老鸟看看这是不是还有双桨?为什么我一拉油门,副翼有倾斜了。
新手不懂,别喷啊。
这样水平对齐了么算?

网友:
有点双桨 。

网友:
有点双桨,调机没调好

网友:
双桨是一个问题 还要检查十字盘是否水平

网友A:
斜盘舵机是辉盛9G?

网友:
难道买的套机?确实有点危险

网友B:
飞机主要是电子设备  你应该换最起码的新手设备  这个设备 肯定又是哪个黑心的商家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斜盘舵机是辉盛9G?

超音速C0009。。。

网友C:
看起来像是山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主要是电子设备  你应该换最起码的新手设备  这个设备 肯定又是哪个黑心的商家弄的

是舵机不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像是山鸡

的确是山鸡

网友A:
引用 楼主:
超音速C0009。。。

没听说过…………建议还是换套好的电子设备吧,

网友D:
听声音感觉不一样啊?    有双桨,     斜盘舵机换了吧,这个舵机略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建议还是换套好的电子设备吧,

好吧,那副翼为什么会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听声音感觉不一样啊?    有双桨,     斜盘舵机换了吧,这个舵机略挫。。

推油门,副翼会斜么

网友:
建议楼猪还是先找到组织再讲下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推油门,副翼会斜么

推油门   十字盘是水平往上的,只有动副翼杆,副翼才会倾斜,你的应该是有个舵机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推油门   十字盘是水平往上的,只有动副翼杆,副翼才会倾斜,你的应该是有个舵机反向了

是要开混控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要开混控么?

你控选对模式了没     是飞直机的模式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控选对模式了没     是飞直机的模式麽?

我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