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级发动机推大油门熄火

楼主(2012-11-24):
怠速正常 推大油门后5秒内熄火 副油针和主油针怎么调都不行 熄火时不是先高速再熄火 是慢慢停车的 转速变慢时马上关小风门可以正常起怠速 再推大油门维持几秒又会慢慢停车。求高手解答。在线等。谢谢

网友:
主油针收小点,不行就开大点。

网友:
好象是富油了。

楼主:
主油针开小后更容易熄。主油针开大后反尔连续性好得多。但还是在最大油门几秒后停车

网友:
是新机器吗?磨车啥情况啊?

网友:
先磨合,然后换OS8火头。然后再不行就是拉缸了吧。拆了看看。油箱增压管装了没?

网友:
先把主油针开大点     后发然发动机把风门开到3分之一    不到一半后  再调小主油针。。。。。发动机没变化就继续调小至到发动机速度变高就不调小了。。就要开大主油针3-4格。。。开大风门不要开多了。。多几次就把发动机高速调好了。。。。。我是把风门开到5分之3时速度最高时多开了格主油针。。。。把飞机正负90度。。。发动机不息火就行了。。。。。。飞机大坡度上天油门开一半多点。。。有力。。。。

网友:
调整油门行程

楼主:
神人啊,先谢谢了,周未再试试,我的副油针在全开风门的情况下,已经挨着主油了,是不是要再调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神人啊,先谢谢了,周未再试试,我的副油针在全开风门的情况下,已经挨着主油了,是不是要再调小

退回半圈试试,挨着肯定是不行的.
先定好高速再回头调怠速,高速怠速相互之间是有一定影响的,不是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大针只管高速副针只管怠速"

网友:
我下午飞了180元买的53级发动机带建广的1.6米飞机有力。。。怠速降落。。没息火。。。。。很小油门飞机平飞。。。带的是10*6的桨。。。这个发动机的付油针很小。。。不到一圈。。。。。。就是中速时反应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