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用GPS连线

楼主(2012-11-24):
如题
现在四轴飞控一只,OSD一块,2个板子都需要GPS信号,用一个GPS连接2板子,一块板子上4线全连,另外一端是要3线还是2线?
怕2个板子电压差异不同,所以电源端只选一个

不明白GPS的原理,如果是2线电源进,2线出,那就只要2跟了,
如果是和3色LED变色原理那样并联线的话就只有一个电线公共的,需要连另外3线。

网友:
楼主的“一块板子上4线全连”这块板子是飞控板,这样接GPS就有电源了,飞控已经接收到信号了。然后OSD连接GPS就只用两根线就OK了。是电源的负极(黑色)和GPS信号输出线TX。你只要找对了这根信号线接上OSD的GPS插口上的RX,接好负极,就可以爽飞了

网友:
这么高档???

网友:
楼主跟我想法一样,我OSD还没到,到了实验下。

网友A:
楼主的飞控和OSD是一个厂家的吗,如果不是一个厂家的产品是不能共用GPS的
,同一厂家的产品也不能直接并联的,一般是GPS接飞控,飞控转发GPS信息给OSD。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飞控和OSD是一个厂家的吗,如果不是一个厂家的产品是不能共用GPS的
,同一厂家的产品也不能直接并联的 ...

只要频率一样,就可以共用,不需要是一个厂家的

网友(2013-01-25):
我的MWC,接remzibi OSD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