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发动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2-11-24):
OS91,每次启动缸压非常大,启动器转不过,什么原因啊,排除了富油的可能。火头拆除来用启动器打听声音正常,有雾状油喷出,火头上装上就缸压超大,有时启动后工作正常,但熄火冷机后就很难启动,缸体有拆除来检查,无磨损和渣质。已经烧掉120级启动器一个和若干个启动棒,还有两个飞机离合的启动头,奔溃中。求救。。。

网友A:
启动困难和熄火方式也有关系,建议掐油管熄火,注意安全,掐油管熄火,有几秒钟发动机转速会提高。

加油时,要卡住三通跟发动机处的油管。

不排除启动器不给力的因素。

调节不当,多次启动不着,造成积油淹缸。

正常启动,时间在两秒内。要突突半天的都属于不正常。

火头性能原因。

网友:
新发动机都这样。
不接油管,拆掉火头,风门开最大,拿启动器空打发动机,打他个一分钟,然后接上油管,贫油启动后再调到富油,怠速磨合2分钟,悬停磨合一箱油,暴懆磨合一箱油。

网友:
我是新来的,

网友:
每次熄火后要及时关掉油管阀门,防止过多燃油吸入发动机,造成下次启动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困难和熄火方式也有关系,建议掐油管熄火,注意安全,掐油管熄火,有几秒钟发动机转速会提高。 ...

启动器用的是TOP 120,我配了4S电,厂家说用3S就可以,但3S根本不给力,火头是新的。。每次启动不是转不过就是突突突好久才启,熄火后热机启动就很快,跟你说的一样2秒左右。有时怠速很不稳定,转速时暴时慢,是否是油针的O圈漏气?

网友B:
我的os105也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天太冷的原因,只要凉透了得打20秒左右才能打着,而且微调得推上去好几格,另外我的掐油管熄火前转速并不会升高是不是怠速油针太富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启动器用的是TOP 120,我配了4S电,厂家说用3S就可以,但3S根本不给力,火头是新的。。每次启动不是转不过 ...

看描述应该是富油,〇圈是否漏气可拆出油针查看,一般〇圈完整的话就不会。
调油针要耐心,调完一次等10来秒,再调。
一般是5秒刻度的量一次,慢慢关闭油针直到转速有升高的趋势,然后回调20秒左右刻度。
为什么有左右呢,太左急加油响应慢,太右急加油也慢,还会富油熄火。
所以这个左右要留到调高速油针时来调。
高速要现场飞行来调,就不细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os105也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天太冷的原因,只要凉透了得打20秒左右才能打着,而且微调得推上去好几格,另 ...

一般是低转贫油了,一掐就熄火。

网友:
我的os91HR—r也这样。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应该是富油,〇圈是否漏气可拆出油针查看,一般〇圈完整的话就不会。
调油针要耐心,调完一次等10 ...

果真是富油,原来怠速螺丝给看错了方向一直给调到接近最高的地方,我现在把怠速油针调到中间,高速油针1.5圈,中速1.5圈,启动后声音很暴,怠速几分钟后缸底很烫,摸不得,把高速油针高一些,排气管就会喷些黄绿色的油出来,是不是富油了。。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怠速转速老会一下高一下底,好像有人故意在拉油门那样,油门舵机不会抖舵,实在高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真是富油,原来怠速螺丝给看错了方向一直给调到接近最高的地方,我现在把怠速油针调到中间,高速油针1. ...

怠速油针出厂就已经调整好了,不要动。

低速一下高一下低,看看硅胶油管接头的位置是不是哪里有小裂缝,或者有气泡进入,或者风门在摇杆最低位置时是不是间隙过小了。

低速运转久了会有点积油,可以先慢加油缓加速,让多余积油喷出后,再急加油看看如没有问题了就算正常。

排气管油点溅出是正常的。

楼主:
已经搞好了,怠速不稳的原因是在一直在家里调试,每次只是加了副油箱的油,油压不足的缘故,今天去了户外,加满油箱,爽飞。。谢谢大家了,谢谢遛鱼将

楼主:
还有,我发现每次启动前,先把机机倾斜,吧缸里多余的燃料倒入排气管,就不会闷住转不动了

网友(2016-05-09):
引用 楼主:
还有,我发现每次启动前,先把机机倾斜,吧缸里多余的燃料倒入排气管,就不会闷住转不动了

老狼   在吗   油动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