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圆锥滚子一个双列角接触球轴承怎么样做无动力主轴?

楼主(2012-11-24):
近日收得两个30210圆锥滚子轴承和一个3210双列角接触球轴承,准备用来做个无动力主轴。

开始以为很简单,前面一个圆锥滚子+双列角接触球,后面一个圆锥滚子轴承,后来再想想,如果用后面螺母预紧的方式,中间不能像后面用深沟球那样内圈加钢套来用的。

后来有朋友说,主轴轴套直接线切割切出轴承外径大小的通孔,然后前后轴承中间内圈用钢套顶着,轴承外圈在外面用端盖压着,但这样压死了,好像如果受热膨胀又没什么活动的地方了。

不知怎么安装好啊,请大家指点下,谢谢了。

网友A:
老兄,这么多轴承你钱多花了是小事,这样的滚动阻力很大的,大量动能会被轴承损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这么多轴承你钱多花了是小事,这样的滚动阻力很大的,大量动能会被轴承损耗掉

请教,以你之见,重载转速2000转左右的无动力主轴该用什么轴承?要用多少个合理呢?

网友:
装刀的那头装一个圆锥推力轴承,另一头支撑点能装普通深沟轴承即可,甚至采用薄壁球轴承也成啊,圆锥轴承的承载力远远高于角接触的。线与点的差别了,承载力应该是几十倍的差别了。只是运转速度不会很高,2000转可以使用圆锥轴承的。

楼主:
顶上去,请大家帮忙!

网友:
BT40以上用圆锥滚子才有点意思,ER夹头的无动力还是角接触靠谱

网友(2013-04-08):
用6类轴承就是700系列的那个能承受向上的力

网友:
参考车床主轴,应该是卡盘端是背靠背装的圆锥滚子轴承,外端直接就是圆柱滚子轴承,有膨胀直接就从外端伸缩,应该能吃很大的载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