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喷漆,用的自喷漆 悲剧了

楼主(2012-11-24):
第一次喷漆,用的自喷漆 悲剧了。

下午给汽油船喷了自喷漆,看着感觉不错。  然后用汽油试了一下,结果,漆面全花了。  想用自喷漆光油喷个保护面,结果光油一喷,原来的漆面也花了。

自喷漆不耐汽油吗? 那光油选哪种? 请高手指教

还有就是 胶衣壳上喷自喷漆,用手指甲一刮 就能掉下来。 胶衣壳(2000目砂纸打磨过)

网友A:
喷漆的话最好用双组份的清漆

自喷漆属于硝基漆类的 不耐溶剂 而且喷好后耐用性和光泽都很差  一次喷厚了很容易把旧漆层溶解掉,

建议把原先的旧漆层彻底处理掉然后重新喷涂 当然自喷漆最好别用了,买把喷枪 然后去买点汽车油漆吧

网友:
严重同楼上

网友:
自喷漆最好别用,买点汽车油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漆的话最好用双组份的清漆

自喷漆属于硝基漆类的 不耐溶剂 而且喷好后耐用性和光泽都很差  一次喷厚了 ...

自喷漆+UV光油可以吗

网友:
我也喷过,不过效果确实不好,现在自己都贴了碳纤膜。

网友:
你的自喷漆固化还未达到强度要求所以造成碰到汽油会花掉。自喷漆按照说明上介绍是24小时后能到强度,实际达到强度时间较长,不妨喷完漆后过几天再使用。

网友B:
我还准备用自喷漆呢,我是在环氧树脂上喷,问一下没问题吧

网友C:
8楼的同学说到点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8楼的同学说到点子上

你的意思是干透了上三和自喷漆光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干透了上三和自喷漆光油?

每上一层,都要干透了才能再上下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上一层,都要干透了才能再上下一层。

那 耐汽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 耐汽油吗

油漆的类型决定的它的特性  自喷漆 还有什么自喷类的光油都属于溶剂挥发干燥型的油漆 是不可能耐溶剂的。(汽油也是一种溶剂) 更不可以一次厚涂,想长久的话还是放弃自喷漆类的油漆吧,去买点汽车修补用的底色漆 和清漆 才是最完美的办法 ,如果闲麻烦那就那过去他们给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漆的类型决定的它的特性  自喷漆 还有什么自喷类的光油都属于溶剂挥发干燥型的油漆 是不可能耐溶剂的。 ...

3HP 40L的空压机可以使用喷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干透了上三和自喷漆光油?

同一种牌子的自喷漆天气干燥的条件下3~4分钟即可喷光油,前提是每一遍都喷薄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还准备用自喷漆呢,我是在环氧树脂上喷,问一下没问题吧,

没问题,基层处理好后喷出的效果出奇的好。但要花时间仔细打磨砂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基层处理好后喷出的效果出奇的好。但要花时间仔细打磨砂子。

干了两天了  手指甲一刮就一条痕迹  而且不耐汽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干了两天了  手指甲一刮就一条痕迹  而且不耐汽油

wolaiyecyg你好:看你的介绍视乎是基层没能做好漆面与基层无黏结力(如果是正牌三禾自喷漆的话)。你讲的现象就像自喷漆喷在玻璃上一样,干后用指甲一刮一条扛。

网友:
我也没喷好,先学习,不行给汽修店喷,能烤漆吗?怕环氧壳不耐温啦?那位有做过烤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wolaiyecyg你好:看你的介绍视乎是基层没能做好漆面与基层无黏结力(如果是正牌三禾自喷漆的话)。你讲的 ...

我是胶衣壳。 在漆面上指甲一刮,并没有刮到胶衣壳,也就是说我刮的不深,还是漆的问题

网友:
我今天刚喷了中黄,干的很快,2分钟就干了,主要自动喷漆太骗人,一瓶400克,一个船薄薄的两层就没有了,上当了!效果还可以,我也是汽油机,过几天完全干了,滴点汽油试一下,看会不会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