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四轴攒机的问题。

楼主(2012-11-24):
最近小弟准备入四轴,玩玩航拍
准备用轴距600的机架,朗宇2216KV880电机,好赢天行者40A电调,电池用2200毫安11.1V。

请问各位前辈,这个配置带的动JJ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

用20A的电调呢,能带起来吗?

网友:
多大浆 看看电机数据·

网友:
我用gaui的10A, 10寸奖,没问题,这个重量没事的

网友:
我觉得还行吧,既然上了大四轴,电调那点重量也无所谓了

网友:
电池太小了 搞个11.1 5200MAH

网友:
电池搞个大一点2200不够用

网友:
完全可以的   这个动力不错的  再配个1147的桨  刚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20A的电调呢,能带起来吗?

可以

网友:
你这个配置用10寸桨飞机悬停5分多钟,满油飞行2分半多一些,飞了下来电机温度,30度左右。

网友:
楼上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