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RTF惊魂10秒,好在有惊无险!

楼主(2012-11-24):
在小区里用450练悬停,感觉尚可。隐约觉得身边来了个人,于是收油降落,让来者远离,一边跟他解释
“这个东西很危险。”

突然450不知怎么回事启动了,引擎发出激昂的声音。可是我没有推油门啊?确切说油门在属于关闭状态。
赶紧轰走来者,跟他说“飞机失控了!”然后头脑中想象那飞机即将拔地而起,然后飞快撞到不知什么地方,
最后变成一堆废铁。

然而虽然主桨转得飞快,机机却一直没有离地,很奇怪,这么高的桨速却没有起飞。没有功夫多想,只是
觉得侥幸。一直想怎样让机机停下来。过去拨掉电线是不可能的,想等电池耗尽,担心可能会出别的危险。
当时想要是有个大号的捞鱼网,一定马上一网把机机扑倒,危险就消除了,但……没有啊!

没有太多时间考虑怎样解决,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关掉控试试了。此举也是冒了很大的危险,因为很难说
在无控的情况下,如果机机突然起飞,无控会让结局无法预料。有控的情况下,就算油门失控,至少还可以
打舵让机机撞到没人的方向。

但说时迟,那时快,已不容我思考!果断关控,不行就再开呗!控关掉后约半秒,机机居然停下来了!

真是万幸啊!

百思不得其解。心想如果是控神经错乱,这机机就太危险了!

楼主:
事后查明原因,是因为分神的情况下,不知觉的打开了“特技”开关,就是“Idle up”。
此开关打开后,油门会自动保持在接近80%的位置,不受油门推杆的控制,以利飞手做
特技飞行。

我的失误在于:
(1)分神跟来者说话。否则也不会碰到那个开关。
(2)控的说明书没有看完就忙着练习,犯了常识性错误。

知道了原因,改进就容易了。

发此贴一是纪念,更重要的是给诸位飞友做“前机之鉴”。
安全第一,祝各位飞友驾机愉快!

网友:
你在用心看说明书应该还有个油门锁定开关

网友:
伤机小事,伤人大事,注意安全,防弹衣头盔~全副武装了再飞~

网友:
看描述,似乎LZ对特技模式理解尚不够透彻,多潜水再玩450真机吧

网友:
这个这个 也太危险了。。。 先搞清楚 遥控器上每个键都干什么的啊。。。。

网友:
推螺距 起飞

网友:
模友问我,哥我通电咋推油门大桨不转呢?我说打开熄火开关就转了。
感觉就像开车不知道刹车在哪里一样,先熟悉设备再玩,航模不是玩具!

网友:
我在还没晋级到飞特技的时候,是吧特技的油门曲线设置成和普通模式一样的,这样即便不小心打开了特技开关也不会启动电机。

网友:
大哥!多潜些水吧!

网友:
貌似所谓的特技开关,在没有设置过的情况下,打开也是没用的

网友:
其实你再动动油门杆他能飞起来……

网友:
楼主关控是大大的错误动作

网友:
单飞不容易呀,深有所感,但还是小心为妙.
单飞的漂过.

网友:
假如你的控设了失控保护,而失控保护设置了有油门有正螺距,你关了控。。。哈哈那就有东西看了!
再说说你的主轴百多块钱搞定,这样搞下去一就是很快地退,二就是很快会败家,
如果你想玩得开心,玩得爽,麻烦你潜水潜水再潜水,研究研究再研究,多发贴问人一下,大家都会帮你的!
还有二手区是值得去看看的地方

网友:
有没有那个帖子专门介绍遥控器的啊?

网友A:
你可以打开遥控设置3d模式下的油门曲线,都设置成0就安全了,不小心按到也没事,或者跟悬停模式一样的曲线

网友:
不飞时打HOL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打开遥控设置3d模式下的油门曲线,都设置成0就安全了,不小心按到也没事,或者跟悬停模式一样的曲线

这个。。。好像直接把idle功能关闭就可以了吧,何必调油门曲线?如果LZ在飞的时候又不小心碰到了idle,那就没动力,炸机了哦!

网友:
不飞时打HOLD,请注意飞行安全

网友B:
好比新司机开自动挡的车
恭喜LZ进入了idle up的队伍

网友C:
貌似LZ带着黄色的安全帽?

网友D:
玩直飞需要找个空旷的地带练习!!切忌在人多的地方玩飞机那样容易把人弄伤

网友E:
我是菜鸟 看不怎么懂!!本人是来拿分的!!!!

网友F:
我在飞450时尾部左右轻微的摆动

网友F:
我只是新手 请多多指教

网友G:
遇到情况要切熄火开关,打开3D乱炸就完了

网友H:
直接关控好像比较危险吧,失控状态相当恐怖,机贵,人更贵。

网友I(2012-12-28):
注意飞行安全

网友J:
如果真的失控怎么办?抱头鼠窜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如果真的失控怎么办?抱头鼠窜吗
应该在升空之前看好紧急避险的地方,比方说驾机撞树之类的,
总比升空后乱飞强!
下次如果真的油门失控又没别的办法,我就打副翼让机机撞地!
不过那恐怕只是想象了。现在我的失控保护都设置为熄火,
失控最多掉下来,不会乱飞。

网友L:
电直有风险,入魔需谨慎

网友M(2014-07-12):
不飞时打HOLD!!!!很关键的!

网友M:
遇到情况要切熄火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