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异步电机

楼主(2012-11-24):
找了个380V 550W的异步电机。想连接1.5KW的变频器。变频器是3相220V输出的。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机用改接法么。铭牌上有写380/220   是不是380.220都可以用。不解啊,也没上过变频,请各位前辈指点下。

先上电机图:

网友A:
只有3根线? 那得打开电机,找到另外3根。引出,然后按照角接接好 上变频,就可以用了,现在直接上能转,也不会坏,就是没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3根线? 那得打开电机,找到另外3根。引出,然后按照角接接好 上变频,就可以用了,现在直接上能转,也 ...

是的。就3根线,我也奇怪呢。550W 转速2800不知是不是好呢。  一般550W好像也就1500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就3根线,我也奇怪呢。550W 转速2800不知是不是好呢。  一般550W好像也就1500转

那你要用220v,就必须打开电机找到另外那3根线,改角接。
功率根转速好像没有什么必然关系,用途不一样,
三项550瓦1440转的看到很多, 2800的也不少。 1500转的我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用220v,就必须打开电机找到另外那3根线,改角接。
功率根转速好像没有什么必然关系,用途不一样, ...

谢谢。明儿我拆开看看

网友B:
按理来说应该有6个接线头的 一个380 一个660只有3个头是不是只能用380的呢    我们用的钻机就是1500转  功率多少忘了只记得上10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理来说应该有6个接线头的 一个380 一个660只有3个头是不是只能用380的呢    我们用的钻机就是1500转  功率 ...

明儿拆开看是不是能找到另外三个头。

网友C:
天天有人问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天有人问这问题

呵呵。新手啊,不懂不敢瞎搞啊望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3根线,我也奇怪呢。550W 转速2800不知是不是好呢。  一般550W好像也就1500转

1500转是4极电机2800转是2极电机

网友:
同样困惑中,同样学习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500转是二极电机2800转是4极

呵呵兄弟2极才是2800转。。4级是1440转,,极数越多转速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3根线? 那得打开电机,找到另外3根。引出,然后按照角接接好 上变频,就可以用了,现在直接上能转,也 ...

我改完后,电机声音特别大。抖动厉害。什么原因,请前辈指点下

楼主:
改完三厢220V后接台达1.5KW变频器。能转,但是电机发热、声音大、震动厉害。为什么啊。什么原因,弄了一下午了还是老样子。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兄弟2极才是2800转。。4级是1440转,,极数越多转速越低

打错了

网友C:
楼主你确定变频器没坏。接角接的时候用表量对了吗。要不就是原来的三根u  v  w  和引出的3跟根线位置混淆了,电机绕组有没有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确定变频器没坏。接角接的时候用表量对了吗。要不就是原来的三根u  v  w  和引出的3跟根线位置混淆了 ...

变频器应该好的吧。设置什么的都可以正常设置。我把三根线头尾都拆了。  然后

网友C:
头尾都拆了,6个头混在一起拿表量的吗?

网友:
如果是的话你现在肯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头尾都拆了,6个头混在一起拿表量的吗?

对的。然后每根线头尾相连。三个头接线引出,是这样改么

网友C:
绕组的第二相没打交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组的第二相没打交叉

没有, 就照这图这么接的,应该怎么接法啊,万分感谢,折腾一下午啦、呵呵

网友C:
教你一种简单方法,不用表量的,,电机打开线圈上均匀分部6个头,按一个方向(顺逆都可)标为1 2 3 4 5 6,这时1 2接住抽头为u1,,3 4接住抽头为v1,,5  6接住抽头为w1  就可以了

网友:
选第一个头也是任意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你一种简单方法,不用表量的,,电机打开线圈上均匀分部6个头,按一个方向(顺逆都可)标为1 2 3 4 5 6, ...

1、2 不是一根线的头尾吧,我一直理解为1、2为同一根线的头尾

网友C:
你试试就知道了,1 2 3 4 5 6一定是依次相邻的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500转是二极电机2800转是4极

兄弟 概念错了两极快 四极相对两极要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 概念错了两极快 四极相对两极要慢哦

不好意思我打错字了

网友C:
刚才都纠正了还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都纠正了还说

不好意思刚才没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试就知道了,1 2 3 4 5 6一定是依次相邻的昂

ok啦。谢谢前辈,这个方法真不错,简单、易懂。谢谢

网友:
220和380的区别在于你的接线方法。
220是Y型接法,绕组有中心线的。

380是三角形接法,没有中心线的。

网友:
不错,,,比加电容单相运行稳妥

楼主:
上变频就是爽。就是电机温度下不去,大家都这样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变频就是爽。就是电机温度下不去,大家都这样么

不会吧,我的电机 后部没有风扇, 有一回忘记关了 空载  25赫兹的状态 运行了15个小时  摸着没啥热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吧,我的电机 后部没有风扇, 有一回忘记关了 空载  25赫兹的状态 运行了15个小时  摸着没啥热度。
...

不会吧。我的电机20赫兹3分钟手摸着就是温的。什么问题哦,头都大了。刚把它弄转了,不抖了。头疼的问题又来了。晕

网友G:
你这样接法错误的.把原来的头做好标记1.2.3. 1 的尾是4. 2的尾是5. 3的尾是6. 然后把1和6相接.2和4相接.3和5相接.再把这3个头接变频器就K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接法错误的.把原来的头做好标记1.2.3. 1 的尾是4. 2的尾是5. 3的尾是6. 然后把1和6相接.2和4相接.3和 ...

(一种简单方法,不用表量的,,电机打开线圈上均匀分部6个头,按一个方向(顺逆都可)标为1 2 3 4 5 6,这时1 2接住抽头为u1,,3 4接住抽头为v1,,5  6接住抽头为w1  就可以了)

您是说这种方法不对,是么

网友:
电机是分级的,级数越大,转速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