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都是因为GPS 炸鸡问题, 如果这样,不知道可能修正。

楼主(2012-11-24):
用个独立 通道,控制GPS插头线。         就是在控制不住的情况下,  赶紧打9通道开关,舵机拔掉GPS插头,  不知道这样能否摆脱 GPS突然袭来问题。          我也是有感而发, 希望不要攻击我,   呵呵。。。

楼主:
慢慢回味,会有体会。

网友:
想法不错,但我也没试过飞行中拔掉线啊

网友:
拔掉gps跟你在软件里关掉gps,通过开关控制姿态和gps模式有区别么

网友:
你会体验更加惊险刺激的炸鸡过程  鉴定完毕

网友:
这样带电拔插多了,可能对硬件会有损伤吧?

网友A:
最好有一个通道可以控制启用与不启用GPS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一个通道可以控制启用与不启用GPS功能。

本来就是有一个通道控制gps和姿态模式切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有一个通道控制gps和姿态模式切换的。

这样说楼主的问题就不存在啦?

楼主:
那用什么手段能在失控中起到稳定模式,从儿不让他飞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说楼主的问题就不存在啦?

其实我也很纠结这样的问题,如果是GPS的问题,如某一时刻下GPS数据漂移过大(这种情况我在用GPS纪录行车轨迹时遇到过),造成飞行器严重跑偏,我想切换成姿态模式是可以的。但若是有其他问题引起的飞行器跑偏可能就不是这么简单了。我玩NAZA的时间不长,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我有一次在斜坡上加电初始化,好像就会跑偏。后来找了个平地加电,问题解决了。

楼主:
你还不如安装一套弹射式降落伞,用9通道控制弹射

网友:
没看出拨gps有啥子作用,你可选择开和不开三

楼主:
入手了哪吒才知道我这问题问得 愚蠢。!      不好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还不如安装一套弹射式降落伞,用9通道控制弹射

很有市场。弹射的同时断掉一切电源。

网友:
可以看到它开始飘走时就关掉gps切换成姿态模式啊。没玩过naza,错了勿喷。

网友(2012-12-29):
引用 网友C:
很有市场。弹射的同时断掉一切电源。

再补充下用无烟烟花里的压缩空气来弹射。

网友:
攻击攻击攻击

楼主:
快过年了,准备挂鞭炮炸炸霉运。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