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机械攻牙机,近年流行的气动攻牙机有什么优点?

楼主(2012-11-24):
相比机械攻牙机,近年流行的气动攻牙机有什么优点?

用过的朋友说一下心德。

我经常攻牙,都是小孔。 M1.6-M6的居多。 更大的极少了。

网友:
我买个气动的悬臂攻丝机,没见有什么好处,从网上卖的看都比电动的便宜,气动的噪音太大,一般的气泵也供不上气,耗气量太大了,我一气之下把气马达解体,在减速机前面装了个直流主轴,好用多了,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气体的压缩特性,功盲孔比较安全,不像电的那么生硬,但是要是透孔就无所谓

网友:
價格便宜
體積及重量小
行程超大
個人使用經驗是氣動比傳統離合式的容易斷螺絲攻

网友:
气动工具我感觉有一个最大的不好就是功耗极大,比电动机带动的攻丝机耗能大十倍还多。并且需要外带空压机,体积很大。还是串激电机方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工厂是不是离合器式的更实呢?  产品基本都是小于M6的螺牙.
小攻牙机攻小牙是不是合适些呢?    材料比较乱:304, 黄铜, 3Cr13,45#钢, 合金铝都有.

网友:
气动攻丝机不容易段丝锥。。并且调整容易。可以加工侧面的孔。。电动的攻丝机貌似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個離題的,這兩天手動攻絲 M10 大小,在 15mm 厚的中碳鋼(S50C) ,攻了一晚上才完成6個.而且有幾個還是歪的, ...

你的效率太低了,在厂里上班的话工时你肯定全用完了。我教你个方法,就是丝锥头端磨出一个细一点的圆柱导向段,这个圆柱把螺纹差不多磨完,利用这个圆柱做导向头放在孔里,你的丝锥就能与孔同心笔直了,这样攻丝就不容易歪了。我实践过,攻丝完美快速。

网友:
大的孔摇臂钻也不错的

网友:
我用台钻+廉价变频器,攻丝也不错,就是电机550W最大减速比也只能攻碳钢M8的丝。

网友:
工件移动或主轴移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