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充电问题

楼主(2012-11-25):
有的电池充电时会出现如下警告,用平衡充或非平衡充都一样。请教是何问题?

网友:
输出未连接好,鉴定完毕

网友:
电池自动中断?

楼主:
已解决,平衡线香蕉头接触不良。

网友:
检查线有没接好的地方还有也许没设置好电池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