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 布线

楼主(2012-11-25):
很多人问所以发一个我的,仅供参考

网友:
什么的 灰机?  咋没见过!

网友:
旋翼头太高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雷虎

网友:
齿轮油太多了,添一点下来,否则很粘灰的

网友:
周传的  好几

网友:
线走的太好了!LZ能不能多来点细节图?

楼主:
空了慢慢说细节

网友A:
硅胶管也用的Rossi的啊

网友:
咋没 X50E的布线捏。。

楼主:
走线方针是暗线,50e的线其实麻烦在电调和电机电池的那些大电流的粗线上,对于这些很粗且很长的线,如果不能自己改长短,那就把他依照顺序捆绑起来,然后拉直走在飞机底部.50e我还没有空机,不太清楚构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胶管也用的Rossi的啊

我很痴迷意大利的发动机.一个生产高品质跑车的地方,工艺实在是夸张的牛b.这颗发动机的各方面都比日货强,力量大,转速高,能想象50级的飞机大浆2300转暴力完了下来手能一直膜在缸底,温度只是温温的吗?罗西可以.

网友:
你这发动机属于“高转低扭”的啊。

楼主:
x50飞机虽然侧板强度比较薄,看上去强度似乎不大,但是机体靠两片金属肋骨和发动机下面的固定板转化成碳纤维最能承受的优点就是拉力,所以反而机身强度相当好尾管的设计也是外碳纤内部金属的构造,并且尾波箱有一个套筒的设计使得尾轴保证了相当好的强度并且与主轴直接保持90度方便的安装.这里特别是x50的横轴,我测试了一下,强度确实高于亚托,高于elyq这类意大利飞机,并且直径达到7mm,虽然那么大直径的垫片很难找,用原装的只能和横轴一起买,但是价格便宜.25块...7mm的横轴什么概念呢?我加了钛合金螺丝,恐怕现在50级发动机里还没有转速能让这个主旋翼出现问题.相当放心.发动机固定做和尾旋翼横轴都是亮点,无虚伪,精度完美,那些x50不好的设计,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有原因的,比如机头设备抬架,看上去布线很难看,但是懂懂脑子起码我布线是看得过去的,那样的分层设计也是为了降低设备直接的干扰.雷虎的x50,如果碳纤侧板能再好看一些,或者就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他是顶级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