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钻铣床主轴轴承的搭配

楼主(2012-11-25):
一般通用的钻铣床主轴的两头除花键套筒是用两个轴承是深沟轴承外,下面用的那几个轴承是怎样搭配的?

网友:
主轴输出端必须用圆锥推力轴承的,因为是钻铣床必须这么设计,

网友:
如果上头的用的是深沟球轴承的话,下面一般会用两个圆锥滚子轴承背靠安装,偷工减料的也可能用一个圆锥滚子和一个压力轴承

网友:
很少用没拆过,台钻拆过就6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