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死的minicp,太她X的折騰人......發洩帖

楼主(2012-11-25):
買來玩不到兩天,電池接電後電機直接暴轉,打手,掛彩,送修
苦等15天後終於返回,測試,.....靠! 原本可以飛8分鐘的現在只能飛一分多鐘
湊合著玩了幾天後,奶奶個熊,變成30秒都玩不到,有時起飛3秒就開始電壓報警

懷疑是電池問題,上淘X買兩顆華科爾原裝的新電池,但問題依舊
聯繫售後,告知可能是電機老化, 又換上全新的電機,感覺好點,原本飛30秒的狀況,又可以飛一分多鐘了

就這樣又玩了幾天(不到一星期),這該死的MINICP又只能飛20-40秒
上網, 找資料, 查原因,   總結:  換無刷

換好無刷後, 太她X的坑爹,又只能飛一分多鐘,更慘的是,時不時自動打舵,斷電,暴衝,失控.......
直接損失一舵機,一尾管,一腳架,一頭罩,一定風翼,一主體,一舵機固定架......

修機的時間比玩的時間要多出100倍,一個月時間,光這台狗屎機零配件支出已超過1000大米

new V120d02s就好多了,除了掃齒跟腳架容易斷,其它各方面都還不錯

楼主:
哈哈,我以為買到機王了,原來遇到這狀況的不只我一個

mini cp

mini cp

网友:
看来我如MCPX2还是对的

网友A:
俺的MINI CP已经飞丢了,所以没有LZ的这些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MINI CP已经飞丢了,所以没有LZ的这些烦恼

恭喜恭喜
飛丟可以少花很多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恭喜
飛丟可以少花很多錢

的确如此,专心450

网友B:
用什么电调?华科尔开始对国外定速电调驱动做手脚,返修机换华LT电调后正常!

网友B:
整想入此机,可以在室内玩

网友:
还是入mcpx把,我的mini cp和02s已经风尘了

网友:
还是入mcpx比较靠谱啊

网友:
慰问楼主,还是返厂让售后继续修好为止

网友:
这个。。。。这个。。。前几天刚拍下mini cp

网友:
怎么会只能飞几十秒,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看完LZ德尔贴,我都有点冒汗。我买了一台M120D01,还没到货

网友:
我原产只能飞2分钟...
无刷M5+350keer电一般4-5分钟 偶尔6分钟

网友:
这个可能是主板上原件出问题了  还是返厂修好吧  唉

网友C:
看聪少的gcp改装帖子,有说到尾电机出问题导致飞行时间剧减,楼主你飞完看看尾电机是不是热得过分,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这电不会无缘无故跑掉的,总会有泄露导致放热的地方

网友:
只飞1分多钟肯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D:
一堆傻人, 連最基本的螺距及油門設置都沒搞懂,就開罵.
模型不是玩具,也不是給白痴玩的, 要玩玩具買v911 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什么电调?华科尔开始对国外定速电调驱动做手脚,返修机换华LT电调后正常!

我用的就是華科爾的LT電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聪少的gcp改装帖子,有说到尾电机出问题导致飞行时间剧减,楼主你飞完看看尾电机是不是热得过分,根据能量 ...

尾電機是用聰少的,飛完後不燙,挺正常,鎖尾也不錯反正這鳥機不是你玩它,  是它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堆傻人, 連最基本的螺距及油門設置都沒搞懂,就開罵.
模型不是玩具,也不是給白痴玩的, 要玩玩具買v911 去 ...

看到這個回帖, 我笑了~ 哈哈哈哈

网友D:
可能我rp 差, 自己的mcp 飛到暴殘都未出事, 自從改了最強動力,舵機都不知掃了n次..
就是沒死
身邊朋友也十數台mcp 未我支援也沒出過什麼鳥事.
當然不要用一千幾百的 jj 去跟450 比. 玩小機 折騰走不了.

mcp 主軸上下每炸每走位, 螺距常變.
我試過 當他fp 的玩, 把 螺距固定在10度 , 一分鐘就飛不起, 所有東西過熱
你又沒說螺距油門正常,第一想到就是大螺距小油門飛行而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我rp 差, 自己的mcp 飛到暴殘都未出事, 自從改了最強動力,舵機都不知掃了n次..
就是沒死
身邊朋友也十 ...

你rp好不好,有目共睹
你的MCP好不好,不關我鳥事
同樣一箱蘋果,有好的,也不排除有爛的,只能說你運氣好
沒人拿這小機在跟450比
我沒說螺距油門正不正常是因為我又沒問你

网友:
我有5台MINI CP..現在剩2台服役..都是接收出問題..L大回文實在是太武斷了!!

网友:
好采!我台cp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我只知道主电机不耐操!

网友:
LZ不是惨,简直就是惨不忍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rp好不好,有目共睹
你的MCP好不好,不關我鳥事
同樣一箱蘋果,有好的,也不排除有爛的,只能說你運氣好

隨便, 永遠都是不公平的比對
mcpx 一台可飛多少米
mini-cp 多少米
450一台 正常又多少米

一千幾百 , 經驗下數十台狠飛狠炸都沒什麼大事, 同樣 要炸, 什麼雞也炸得散,就看你怎麼炸!
君見mcpx 一樣炸得死, 只是程度而以.
問我狠到什麼樣.....水泥地 幾摟高插地再飛, 算不算狠
倒飛插樹再下地, 檢也不檢推油就飛也不少.....
當然也有零件散落一地, 裝回原位, 調好限位器再飛也沒事. 高速撞燈柱也n次.
難到在我手的每台都奇怪地好..?
\
說折騰, 除了那個舵機, 倒沒看到mcp 有什麼比其他同類更折騰的地方
要改裝, mcpx 也要改.而且不便宜
要散要壞的, 都一樣的價錢
但投入價錢後者可是前者的兩至三賠
同級的看看9鳥,fbl100 ..??  什麼垃圾遙控? 性能吧? 不要跟mcpx 去比, 不一個檔次.
誰不知花多點錢更爽.

我不是好運, 只是炸機也講技術, 常常盡油門親吻地球, 牆壁. 911 也散架, 同樣大把孩童臭罵wltoy 坑他們的爹.
既然是老鳥, 好應公平看代每個產品.的確 walkera 質檢的確不如日系或台系產品.
這個針對售後以及客服等等態度了..
但如果因炸機而產生出的毛病,先找出問題所在再針對事件才叫人信服.

最後你這問題, 好好看一下你用什麼螺距及油門飛行再說吧, 回了幾個貼都沒面對個技術上提議.

网友:
FBL控确实一般,说垃圾太过了。D10还冒烟呢。楼上的说法,价钱不同!minicp主板问题又不少。小舵机耐用性摇臂没法和直线比

网友:
估计是主板问题~我的现在用M5无刷还可以5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