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m内丝防射横轴剖面图

楼主(2012-11-25):
(补充:此设计为某厂家设计,但无详细安装图)
原装的4MM内丝横轴怕射桨于是改厂家提供的防射横轴,此图为我根据安装原理自己绘制方便新人查看。

网友:
此设计非常不错

网友A:
防射横轴是怎么个防射法?

网友:
要是大浆刚好抵住螺丝,   不就射不了了?

网友:
好图,对新手们应该帮助很大

网友B:
我看不出来它能起到防射作用,因为里面的螺丝松了桨夹是可以往外移动的,桨和螺丝之间总保持一样的距离,不能抵住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射横轴是怎么个防射法?

原内丝横轴为M2内螺纹,防射横轴为m2.5内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射横轴是怎么个防射法?

这个结构就和500级的一样,500级射桨的我想没几个吧

网友:
这种设计非常的好的,  主要是横轴与桨夹之间虚位非常的小。     防止射桨,好像没看出来,一般射桨都是因为螺丝断掉而射桨的,螺丝自己跑出来的基本上没有这种可能,如果把螺丝搞成比原来粗一点倒是比原来好很多,其实飞跃已经在生产这种结构的旋翼头了。

网友:
你这个设计有问题,与没改一样,楼主不知道为什么会射桨,射桨是因为2mm螺丝太小,直接拉断的,
所以改2.5mm就有永远别想射桨了
现在很多厂家已经有这种横轴了,没有台阶的,直接2.5mm螺丝

网友:
没玩这个,学习了,飘过。

楼主:
这本身就是2.5mm螺丝的横轴,防射是因为加大了端头螺钉(图上可以看出这里是真正受力最大的地方)。因为厂家给的图不是很清楚,所以我画出来给改的人一个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不出来它能起到防射作用,因为里面的螺丝松了桨夹是可以往外移动的,桨和螺丝之间总保持一样的距离,不 ...

+1

网友:
一直用外丝的飘过。

网友:
LZ画得不错呢

网友C:
改外丝横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