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动力主轴与电主轴之间的皮带传动,必须要张紧吗?

楼主(2012-11-25):
用3M的同步带,15:60从24K转的电主轴上传动到无动力主轴,皮带长度是315mm,装上的时候已经很吃力了,但装上之后还是有松松垮垮的感觉,而且在运转时会有相当大的噪音。

请问,这玩意是必须要张紧的吗?如果必须张紧的话,如何做这个张紧?

或者,最好有什么别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可以使用一个皮带外侧的轮子压着同步带,参考轿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一个皮带外侧的轮子压着同步带,参考轿车

在这么高速的情况下?

网友:
改进电机安装孔,做可调节距离的,最起码省了张紧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么高速的情况下?

可以的啊,汽车在8000转不也没有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超山寨...

这是在干嘛,不是好端端一个电主轴,何必要拖油瓶呢。滑稽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在干嘛,不是好端端一个电主轴,何必要拖油瓶呢。滑稽的很。

你可以算一下2万4千转铣削金属时需要什么样的切削参数,无知的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算一下2万4千转铣削金属时需要什么样的切削参数,无知的很。

很多涂层合金立铣刀就是干几万转的金属轻切削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涂层合金立铣刀就是干几万转的金属轻切削的呀。

我目前还没有冷却液循环的系统,没有冷却的情况下搞那个基本等于自X焚...

网友:
还是在满足技术要求的前提下,设计力求简洁为好。

网友:
楼上上说得很对

网友:
看到无动力主轴了,哈哈!

网友:
顺便说一声,轴承不能外露的,需要做个塑料盖之类密封起来,免得杂物进入轴承,后果很严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算一下2万4千转铣削金属时需要什么样的切削参数,无知的很。

顶,确实,我试过铣铝,高转速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冷却系统,几下就粘住了,高扭矩,低转速 才是切削金属的良药

网友:
加个变频器不就行了吗?

网友:
用过6w转干铣铝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