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 首飞成功,但是以拉缸、扫齿收场

楼主(2012-11-25):
调试好几个星期了,自己觉得满意了,户外首飞,成功的起降了几个架次,觉得发动机声音有点不对劲,但是又说不出来,结果突然就熄火了,幸好还没离开地面。回家拆下来一看,大齿扫了,活塞顶部好大个窟窿,损失好几大百。
  求指点扫齿和拉缸的原因。

网友:
这个真不懂,绑定,我的油机也马上就到了,学习

网友:
i油动 太麻烦了

网友:
好像有异物,拉缸一般是贫油所致。。

网友:
发动机贫油吧

楼主:
那扫齿是什么原因呢,大齿全平了。

网友:
太过贫油的的同时,发动机会瞬间暴发,力大,全扫齿,
熄火前有没有突然暴发的声音。只是猜测。

网友:
楼主悲剧了,慰问一下

网友:
听楼主介绍的情况,一是严重贫油,二是转速超转.不知当时情况,只是猜测

网友:
贫油导致拉缸,拉缸的瞬间转速会一下提高,如果桨是停止的,一下的转速提高就会扫齿轮了

网友:
传真相上来看看

网友:
呵呵慢慢就习惯了

楼主:
这么说来是转速高了。我的定速磁铁因为和风扇罩摩擦掉了,不能定速。然后调整螺距曲线的时候个人认为在起飞前的负螺距会对飞机产生向下的压力,新手收油的时候不够柔和容易让jj受伤,因此把最低螺距定在40%起步,这样发动机在没有负荷的情况下再贫油,转速肯定很高了。

网友:
感觉发动机超速,检查风门控制那部分,看看是否有异常。

网友A:
还可能吃到异物,也许就是齿轮残渣。

网友:
新手用定速干嘛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来是转速高了。我的定速磁铁因为和风扇罩摩擦掉了,不能定速。然后调整螺距曲线的时候个人认为在起飞 ...

一般来说,对发动机油针调整宁富不贫。必竟我们不是专业的选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能吃到异物,也许就是齿轮残渣。

经常在停机后看见有齿轮的丝状碎屑,这算是齿轮的残渣吗,这种现象正常吗

网友:
我在想,你是不是齿轮配合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