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应该出一款40g左右的无刷小机

楼主(2012-11-25):
这种小机是华xx的空白,业界好像也没有。
应该有技术含量和难度,如果华xx搞出来就能真正与Blade抗衡了。

网友A:
华科尔如果真出了,怎么再挣钱啊????都不用升级了????

网友:
价钱不要太贵   一定火   我先支持一下

网友:
够呛,小鸡的空心杯就是成本低,耐炸!装了无刷就失去特性了,估计就和蚊子似的乱窜!之前华科尔有过一个和minicp差不多大的双无刷!

网友B:
找到了,叫 V100D03BL

网友:
华科尔这坑只会越做越大。。

网友:
板凳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如果真出了,怎么再挣钱啊????都不用升级了????

不是不愿意出,是技术不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叫 V100D03BL

v100D03BL空机重54克,大桨和机身都比MCP大一号,算不上40克级别,我曾极端地把空机减到了36克,配C05M动力很强了,自旋比轴传的120D02还快,但3D还是甩尾。
对比30克NCPX的稳定性,还是设计问题,用SUV的话:V100D03BL只是把120D02的电机电调等移植过来装在小一点的机架上,匆忙之举,不是系统设计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v100D03BL空机重54克,大桨和机身都比MCP大一号,算不上40克级别,我曾极端地把空机减到了36克,配C05M动 ...

现在得什么FBL80、100、nano、MCPX、minicp、Gcp、GcpV2等等小飞机,都没有采用无刷,这肯定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小飞机没无刷的原因主要两点,1、无刷损失大,炸鸡后可能不像空心杯那样可以满血复 活;2、成本问题,空心杯一个几块钱,无刷上百!

感觉最现实的解决方法还是出改装套装,例如minicp和Gcp的改装套装,都是免焊接,插上就能用,这样还不错!

网友:
成本  技术  都是要考虑的   华坑现在主要是配件和升级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v100D03BL空机重54克,大桨和机身都比MCP大一号,算不上40克级别,我曾极端地把空机减到了36克,配C05M动 ...

一语中的
还是华的技术不到家,也是航模界的难题,否则这块大蛋糕谁不想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语中的
还是华的技术不到家,也是航模界的难题,否则这块大蛋糕谁不想要啊

感觉不是技术不到家,Gcp和Mcp,无刷改装套装都是官方出的,免焊接,插上就能用,这证明技术上没压力,问题应该是出在我说的那两点:1、不耐炸;2、价格太贵

所以折中的解决方法,通常也只能是做无刷改装套件,给高手用,因为新手一般完全用不到无刷(这点我持保留意见,无刷的寿命、还有温度都要比空心杯强,但说回来,价格...)

因为就算是有航模商做了无刷小六通,那最后的结果也是不耐炸,价格太贵,估计要比正常的价格贵了300左右,到时候又是怨声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不是技术不到家,Gcp和Mcp,无刷改装套装都是官方出的,免焊接,插上就能用,这证明技术上没压力,问 ...

本质上还是技术问题
mCpx价格很高,但销售仍然火爆

网友:
Genius CP
不就是嗎?
連电池才41g

网友:
华机越来越大啊,先是500,后是450,还做过油机,不过没多久就下架了...

网友D:
华科尔的控好吗 有谁用过???

楼主(2013-01-14):
引用 网友D:
华科尔的控好吗 有谁用过???
用过几年的2801,还不错。
出现过2次失控,原因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