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手翼龙。。淘宝上的材质是EPS的可以吗??

楼主(2012-11-25):
如题。。。。。。。。。。。。。。。。。。。

网友A:
翼龙抗风但大重,还是飘飘机更好.

网友B:
就是 翼龙重 我飞的都是翼龙 不过还没首飞 刚做好

网友C:
都一样!!发飘!!

网友D:
翼龙还是艾特原装的好,买散件差不了几块钱。我飞过最重1150g左右,挺好飞的。
只是三通的翼龙垂尾最好自己改下。

网友E:
3通翼龙飞过,机身耐炸,但容易变形,机身与尾杆连接的地方容易断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