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他们搞得火我也做了一个480桨夹。不敢飞

楼主(2012-11-25):
看他们搞得火我也做了一个。不敢飞怕射桨。这是覆铜板搞的哈几成。这会射桨吗

网友:
哇偶!什么情况?

网友:
看起来确实比较险火

网友:
比较吓人 可以试试起飞 和悬停 但是不建议长时间飞行

网友:
这个可不能乱来的

网友:
能乱来的

网友:
射桨了,搞到人就NN的!

网友:
别飞 必射
小心啊 安全第一 用2.0的碳纤板 比这个强好多

网友:
飞这个,    防护工作得到位

楼主:
好找碳纤维我就不会用这个了。。没办法,做都做出来了,冒着生命危险也要试哈

网友:
高潮的话会射的

网友A:
可以 简单计算下,离心力大概加多少,然后用3倍的 力 去拉,没拉断,就大胆的 飞吧,别炸鸡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简单计算下,离心力大概加多少,然后用3倍的 力 去拉,没拉断,就大胆的 飞吧,别炸鸡就好。。。。。。 ...

那我还不如调试0螺距绑凳子上满油门,跑远点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简单计算下,离心力大概加多少,然后用3倍的 力 去拉,没拉断,就大胆的 飞吧,别炸鸡就好。。。。。。 ...

起飞不完全靠拉力吧、升力?桨会弯。

网友:
回 楼主, 桨弯曲可忽略不计,,,那点升力 对比离心力来说小的可怜,升力可能连离心力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你看真直升机的大桨,弹簧一样,弹性的,静态下,因为桨自重都往下弯,但是飞行中并不怎么弯。。。。。。。。。。。。。。。。。

网友:
你绑凳子上 测试,人肯定不会有事,但有可能你飞机有事,一旦一边射奖,另一边没射,那就是大炸,不平衡力可能把凳子给你拉倒,而且很快,肯定是在你收油熄火之前,等你反应过来,大炸已经发生,,,,,

网友B:
那我该咋办

网友B:
大概用多大的力去拉桨

网友C:
用台钳或者绑在楼道护手上

网友D:
这个实在是太牛了,I服了you

网友E:
LZ桨的长度好像已经达到550的长度了哦,480是飞360大奖的,用不了那么长的,当然你想射的更远的话这个改装还是必须的。

网友F:
兄弟,我是480用加长杆的主力忽悠推手之一,但我极力反对你这种做法:
1、材料绝对不行,不能有侥幸心理。桨夹承受的力是复杂的、巨大的。安全第一。
2、看上去你的加长杆不止35毫米(标准是360-325=35mm),也是安全问题。

网友G:
这个做的不行 最好不要飞

网友H:
这个。。。确实猛。。。

网友I(2013-03-06):
人才呀,你这也加的太长了

网友J:
此贴必火

网友K(2013-04-24):
穿上防弹衣,带上防弹头盔再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