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四轴 请教老鸟配置问题

楼主(2012-11-25):
兴趣所致 突然被四轴吸引 现有两种方案请老鸟帮忙看看哪种更适合我
1 djif450 naza 不带gps套装
2 z550机架 naza 好盈奔腾30A 朗宇x2216
也就是玩玩 挂个300-500克的重量
请各位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A:
新手建议套装,少走弯路,一次投资,比DIY要少烧一点钱,等你熟悉之后再自己配一套更高要求的。我的建议~~

网友B:
其实关键是你想怎么玩,省心就买套装,折腾就自己选着配,如果想一步到位只想航拍出效果的话,还是套装全套,毕竟厂家给你整好了,再者说自己配置基本调试很头痛,楼主只想航拍出效果的话,可以到 遥控模型航拍(AP)与第一视角飞行【技术专栏】看看别人的配置。

网友C:
DJI的F450套装非常适合休闲玩乐。虽然带个四五百克的负载还是没问题的,但航拍勉强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