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失控 乱飞 掉鱼塘 已经补图

楼主(2012-11-25):
你们懂得,失控  不是控失控 是naza不听使唤测试无数次了都很好,外场很快收到星,gps姿态模式锁定航向起飞,起飞了试了下方向都是对的,然后开始飞远,
飞了不到30米就不听使唤一直朝着左前飞
关掉航向锁定,手动也往回拉勉强算是定住了,再切换锁定航向想拉回来
而关键就在这里了!往回拉飞机直接软了!直接往下掉高度,加油到底也没用,就这样掉水里了
本来以为就提控回家的了,后来有个鱼塘老板热心帮我捞起来了,运气也真是不错,给了人家两百块
这里还有亮点!捞起来锂电完好,naza电源管理还在闪(我草尼玛naza防水还做的不错呵!)
电调电机表面完好,我真的不知道这个现象怎么解释,也没录视频,
本来就是简单室外测试下,居然这样,
哪位有同样情况或知道原因的前辈能指点下 电机电调还有naza都泡过水 怎么知道还是不是好的??
晚上上炸鸡图

网友:
沙发没坐成,来个板凳坐。开GPS这种几率是很高的

网友:
是不是天冷冻得

网友:
如果我说 我的现象和您差不多 您信么?

网友A:
出现问题就别再飞了。。。

网友B:
naza都不靠谱了??现在该信什么!天C的悲哀啊!

网友C:
呵呵,飞行中途切换与gps有关的一切开关,迟早有这一天的。太正常了,我这样炸了好多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飞行中途切换与gps有关的一切开关,迟早有这一天的。太正常了,我这样炸了好多次了。

能说详细点吗朋友  是因为切换gps开关造成油门失控炸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dji厂家也是时候给NAZA用户一个稳妥的解决方案了。。。。最近连带我自己和听闻的起码有七八宗了

以前看到过 以为是别人gps干扰乱飞飞丢 我的虽然没丢但是油门失控也太离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问题就别再飞了。。。

出给你要不要 泡过水的naza??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详细点吗朋友  是因为切换gps开关造成油门失控炸鸡吗》

我感觉在运动过程中切换飞行模式,特别是在旋转时,naza失控的机率会大大增加,建议切换模式时,在机身稳定下切换。炸机也不一定是飞控的问题,电调和电机都是有故障率的。

网友:
NAZA这么有争议啊~!还是不要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za都不靠谱了??现在该信什么!天C的悲哀啊!

你要对天C有信心啊。。。天C不是最悲哀的。。要是在巴以才是最悲哀的!!知足了

网友:
泡水电机应该坏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给你要不要 泡过水的naza??  哈哈

10元

网友:
“落在水里”——电机 和 电池 : 应该 完好。

网友E:
楼主你的GPS天线之前是不是这个朝向的?还是说掉水里被弄成这个朝向了?明显跟机头方向不符啊……

网友:
我的WKM的经历和你这个一模一样,我是飞了50米左右,完全不受控,不过不是掉水里,我是载房顶上了,目前还不知道原因。另外三套NAZA迄今为止还未出现这样的情况,以后是未知数。你的电机电调和NAZA在没有清洗和完全烘干之前绝对不能通电测试,一通肯定烧,飞控建议你返厂,我的WKM准备返厂。看看我的炸机: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137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GPS天线之前是不是这个朝向的?还是说掉水里被弄成这个朝向了?明显跟机头方向不符啊……

gps就是一直这么安的 以前在楼顶飞都很好  请教你下 gps安装有方向性  ??

网友E:
引用 楼主:
gps就是一直这么安的 以前在楼顶飞都很好  请教你下 gps安装有方向性  ??

你都不看安装说明书的啊……GPS箭头一定要指向机头正前方,另外,还需要做电子罗盘(与GPS天线一体化)的校正,我估计你炸机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了……

网友:
真悲惨!naza也不敢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都不看安装说明书的啊……GPS箭头一定要指向机头正前方,另外,还需要做电子罗盘(与GPS天线一 ...

但是之前飞都飞的很好哦 ~~  这次炸鸡主要还是关键的那个油门突然就没了  打到最大也还是往下掉  这个应该和你说的的那两个因素没有直接关系吧   不过非常感谢你的指正   飞空没有烧  下次一定调好再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但是之前飞都飞的很好哦 ~~  这次炸鸡主要还是关键的那个油门突然就没了  打到最大也还是往下掉  这个应该 ...

GPS/指南针和油门之间不一定要直接相关才会出问题的,现在看到最大问题就是你的GPS/指南针方向错误(而且是非常错的),加上你出事时开了航向锁定,错误的航向信息会累加,最终导致系统算法崩溃而让系统死机,这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之前飞都飞的很好哦 ~~  这次炸鸡主要还是关键的那个油门突然就没了  打到最大也还是往下掉  这个应该 ...

gps安装方向是反的。。。。据我所知,指南针在gps模块里,方向反的话随着时间的累计姿态肯定会错,旋转会加速错误,必炸啊。。。
你之前飞的好好的,估计是旋转少,距离短,飞的时间也短。。。

网友:
引用 网友E:
GPS/指南针和油门之间不一定要直接相关才会出问题的,现在看到最大问题就是你的GPS/指南针方向错误(而且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GPS天线之前是不是这个朝向的?还是说掉水里被弄成这个朝向了?明显跟机头方向不符啊……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GPS天线之前是不是这个朝向的?还是说掉水里被弄成这个朝向了?明显跟机头方向不符啊……

我也看出来他这问题了哈哈
我第一次用GPS的时候 没看说明书  以为GPS随便装   飞上去开了GPS  飞机猛的开始往一个方向跑   然后切回来  但是远了没看清姿态就炸了。。

哈哈 不仔细看说明书的后果

网友F:
航线锁定 不要开。。 千万。。。

网友G:
我以前上3S电池飞的好好的,后来上了4S~一起飞自己跑了~GPS模式下~遥控器动去不听使唤~也炸了两次
现在还没修好,在等电机轴,到时再换上3S试试!

网友H:
断电,拿无水酒精洗白白,然后泡个把小时,换一缸再泡个把小时,看看能复 活不。

网友:
人為因素造成~太平洋shaomai兄眼力還真好,看圖夠細心

网友:
我刚开始竟然没注意到楼主GPS天线这样装的,这个原因导致炸机可能性很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航线锁定 不要开。。 千万。。。

我一般都用那个飞,真的很好飞,随便乱飞,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上3S电池飞的好好的,后来上了4S~一起飞自己跑了~GPS模式下~遥控器动去不听使唤~也炸了两次
现在还没 ...

现场用3s和4s对比切换下看是不是这样呢?不会那么邪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断电,拿无水酒精洗白白,然后泡个把小时,换一缸再泡个把小时,看看能复 活不。

所有东西都洗了,呵呵,只有两个电调烧了,小事,感谢关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场用3s和4s对比切换下看是不是这样呢?不会那么邪门吧

哪天电脑带去现场试试!

网友:
LZ真是神人,现在才炸鸡

网友:
低级唉 的东西不能买了

网友:
布线有点乱。

网友:
其他不说,GPS的安装却是有问题。

网友I:
我的NAZA都掉水里1次了,一个电调烧了,这周用到其他的飞控,又是一个电机飞行中出现问题,翻滚着掉水里了,捞出来吹干后,居然还能飞,只是一个电调初始化比别的要慢一两秒。

网友:
又一起~~~~无语

网友:
哪吒的失控...正常现象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真不知道怎么说

网友J:
我和你的情况一样 起飞的时候就觉得不对 没在意 飞远后自动返航 结构就和你一样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切姿态也没用 最后炸鸡 差点点掉水里

网友:
四轴掉水里了,naza.掉水里了
.......................

网友:
同情楼主啊,不成用就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和你的情况一样 起飞的时候就觉得不对 没在意 飞远后自动返航 结构就和你一样 越来越低越来越低 切姿态也 ...

怎么不多一点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的NAZA都掉水里1次了,一个电调烧了,这周用到其他的飞控,又是一个电机飞行中出现问题,翻滚着掉水里了, ...

我的电调烧了个,呵呵,可以一起交流下naza潜水经验了,呵呵

网友(2013-05-03):
請問四軸掉到水裡會浮起來嗎

网友:
好吧。。又一个不看说明书的。。不要怪naza因为你开始安装就是错的。操作也是错的。。不炸是你运气好。炸鸡就算正常了。。我去。。。
1:GPS安装一定要对准鸡头。。。我曾经试过稍微偏一点飞机就不水平(GPS模式下)
2:航向锁定是要在飞机飞远10米后打开。。10米内打开飞到10米远后飞机会自己乱跑。。
目前就发现你这2个错误。。自己纠正

网友:
節哀節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