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扫盲

楼主(2012-11-25):
本人以前从来没玩过遥控模型。现在已经买了JR XG7 遥控器 7通道的 2.4G版本。带接收机电压回传功能。

请问这个控学校操场上控制距离大概多远?

这个控控制两个24V 350W 尤奈特MY1020系列有刷直流电机。电调请看图片。

楼主:
1、电源和电调输出:
        电源(中间的红色黑色对线):VCC(红色)为电源正极,GND(黑色)为地线(切不可接反,否则必定烧)
        MOT1(马达1,混控时左电机):红色为正向行驶的高电平,黑色为低电平。
        MOT2(马达2,混控时右电机):红色为正向行驶的高电平,黑色为低电平。
2、信号输入:(靠内侧白色为信号线)
         ①:通道1为前进后退功率通道(混控时),独立方式时候控制马达1输出
         ②:通道2为差速通道(混控时),独立方式时候控制马达2输出
3、可调电位器:
         调节低压告警电压(右旋时为降低告警电压,左旋升高告警电压),电压告警时候有蜂鸣器提醒,同时输出上限降低,以保护电池,防止过度放电。
4、三为DIP开关设定:(DIP开关拨动到ON位置为1,否则为0,参见下表)
序号        DIP1        DIP2        DIP3        功能说明                                        备注
1        0        0        0        默认的100%混控,取消反转,可以信地转动        默认
2        1        0        0        100%混控,可以反转,可以信地转动
3        0        1        0        50%混控,取消反转,可以信地转动
4        1        1        0        50%混控,可以反转,可以信地转动
5        0        0        1        单路方式,刹车
6        1        0        1        单路方式,不带刹车
7        0        1        1        100%混控,取消反转,不能信地转动
8        1        1        1        50%混控,取消反转,不能信地转动
注:反转是指前进时候和信地转动2个状态平滑过度,即前进转向的时候,可以出现倒转(即一个电机正转一个反转),可以增强车体灵活。混控度指左右的灵敏感度。
5、开关:
        开关所接的2个引线,短路时候为关闭电调,断开为开启电调

电调大概尺寸66×55×25

楼主:
请问上面电调的说明书里写的:100%混控和50%混控什么概念啊? 我设计的是双流传动。

楼主:
从拯救虎坦兄弟那里买的。目前还不确定传递功率能否满足500W要求。谐波减速器头一次见到。算是见世面了。

电机今天已经到单位了,明天就能见到了。

请问有大比例经验的弟兄们1:8 的勒克莱尔 用2个350W电机功率 双流传动 动力足吗?

电池是松下 LC-CA1216(12V 16Ah) L151×W98×H105 4.3Kg 最少2块串联 尽量布置4块(两串再并联)

楼主:
火炮水平稳定也是我一个盲点。

请高手没详尽解释解释,搜索了论坛的帖子,貌似谈到精髓的不多。反正我是没看明白。

我就直接问问吧:

JG G750T 和G770T 价格差不太多,用在坦克炮管水平稳定上可以不?能不能达到大家认为的满意的效果!舵机用什么型号的?比如说必须用尾锁舵机吗?我想用大力矩的舵机,一定要无刷舵机吗?

火炮设计过程中采用ProE。尽量控制重心在销耳轴上。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小的舵机。毕竟动起来摆动的惯量还是不小的。

网友:
看不懂啊,凑个热闹

楼主:
就是这几种。G770T和G750T使用上的区别?

还有一种叫三轴陀螺仪,是不是能继承XYZ三个方向的稳定?比如用一个就可以控制火炮的俯仰和方向了?

楼主:
火炮俯仰角度的稳定陀螺仪放在炮塔上还是和放在火炮上啊?

楼主:
炮塔计划用滑环能做到无限转

网友A:
电调什么型号。。。

楼主:
这个还是不错的。1080P 体积小。最可贵的是WiFi功能模块可以自己控制快门。并且连接电脑后可以第一视角实时观看画面!推荐给大家。呵呵 小贵,国内单体要2千+0.9千

里面一些细节不是特别准确,在单件图里面有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什么型号。。。

PB2000 双路 混控 高压 电调24V 坦克双体船类用

楼主:
已经买了。卖方说要1个月制作后发货。预计圣诞节前后到手。

网友B:
不玩坦克玩飞机的飘过,XG7遥控很好用遥控距离完全不用担心,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至少1000米,还有陀螺仪多用于直升机,用在坦克上不知道怎么用,是不是类似航拍机的云台增稳。

网友:
电路还是比较复杂 ,提不了建议,自行车不错 ,我最近也想换光头胎,但是原装又舍不得。

网友C:
顶下有米人,陀螺仪用近千的,只能仰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玩坦克玩飞机的飘过,XG7遥控很好用遥控距离完全不用担心,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至少1000米,还有陀螺仪多 ...

应该是和航拍的曾稳一个效果。谢谢提醒,我在上那边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下有米人,陀螺仪用近千的,只能仰望了…

不是有钱骚的。论坛里有个外国的豹I 的双稳和一个T34 的方向稳定 都说效果不好。

我就想问问上述几种陀螺仪能不能满足老鸟们的要求?如果能我就考虑呗,要是不能就先不考虑啊!

网友:
楼主是来秀单车的,XTR,FOX

网友D:
我在想,你用陀螺仪,是不是想实现坦克在运动过程中,炮塔炮口始终指向瞄准的目标,3轴的话应该可以实现吧,我想哈哈,还想请教下,一个接收上可以接2个电调给2个电机供电吗?一个接电池,一个不接?我这会也在弄,只是没楼主弄的高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想,你用陀螺仪,是不是想实现坦克在运动过程中,炮塔炮口始终指向瞄准的目标,3轴的话应该可以实现吧, ...

楼上的。注意休息啊。

俺睡了。88.

楼主:
突然想起来 除了陀螺仪还有什么成熟的炮管俯仰稳定系统吗?固定翼是不是还有一个水平仪啊?

像大比例的有安装成品声组的可能吗?我这边电压,24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想,你用陀螺仪,是不是想实现坦克在运动过程中,炮塔炮口始终指向瞄准的目标,3轴的话应该可以实现吧, ...

陀螺仪只能感应自身的位移

网友:

不懂的飘过

网友E:
楼主如果是采用双流传动的话,动力就不需要混控了。
你的350W电机到了吗?电机长度(含轴和不含轴)的尺寸是多少?

楼主:
电机到了

尤奈特MY1020 12V350W

直径108mm 不算轴伸长度135mm!比我预想的大。

轴伸约25mm等我量了再告诉您。

楼主:
我不是很建议你买MY1020 貌似档次高了一点 尺寸大了不少。MY1016系列也有24V 350W的 直径102 长度(不算轴10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如果是采用双流传动的话,动力就不需要混控了。
你的350W电机到了吗?电机长度(含轴和不含轴)的尺寸 ...

哥们,如果您需要的话留个邮箱,我把电机测绘的图纸给你。CAXA2005或者PDF您选

楼主:
电机轴伸24毫米 M8反牙螺母 轴粗12 和齿轮定位面粗10

楼主:
陀螺仪貌似应该放在车体里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