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给陀螺仪减震的一种类似果冻的软胶的东西叫什么?

楼主(2012-11-25):
RT。材质很软,半透明的,陀螺仪可以直接站在上面,脏了之后用水洗一下恢复粘性,这个东西叫什么?

楼主:
淘宝搜了几个关键词也没搜出来,论坛也是,什么“减震 软胶”   , “陀螺仪   软胶 ” ,  “陀螺仪 胶”  “陀螺仪 减震”  都没找到

网友A:
PU防震胶垫

网友:
类似汽车里粘手机的那个垫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防震胶垫

谢谢!

网友:
一直用的 泡沫减震贴。不过忽然一下想起来有种材料类似于 尼龙的东东。跟楼主说的一样 透明 很软。但是无粘性。应该是 硅胶的一种吧。这是偶在给人加工 尼龙材料的时候人家 定做的一种。

网友:
PU胶。而且一般都是水性PU胶,半透明蓝色,沾过灰尘后用水清洗表面后可以恢复粘性。但是不建议直接和陀螺仪连接,粘性不是很理想,建议两面都加上3M的双面胶,或者普通双面胶都可以。

网友:
飞越家就有。好像10块钱一张吧

网友:
不是说陀螺仪减震要加块钢片类似而硬物?

网友B:
听原理好像类似于苹果电脑散热风扇一样,他风扇是叶片不是均匀对称分布,每个叶片大小也不一样,这样是为了使每个叶片发出噪声频率不一样,听起来就静音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原理好像类似于苹果电脑散热风扇一样,他风扇是叶片不是均匀对称分布,每个叶片大小也不一样,这样是为了 ...

头一次听说,想想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