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V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2-11-25):
我还没有地面显示设备,想用笔记本做地面显示,我在淘宝上边看见有视频采集卡,不知道可不可以用,能不能用实时监控,还有画面延时大不大。能不能一边监控笔记本再一边存储啊?能给推荐一个视频采集卡,谢谢大家

网友A:
无延迟,但是录制效果很差,而且要带的东西太多了不方便
再一个怕死机

我是一个视频眼镜,一个JXD MP4

网友:

采集卡延迟较大,其次用采集卡和笔记本录制画面有时会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延迟,但是录制效果很差,而且要带的东西太多了不方便
再一个怕死机

能给推荐一个视频采集卡吗?最好有连接,我主要是实时监控用,录制功能主要是怕万一飞机飞丢了可以查看一下最后炸鸡坐标,可以去寻找飞机,所以录制不要求画面效果太好。实时监控和录制各用什么软件啊?谢谢你了,我是新手没有经验

网友:
能给推荐一个视频采集卡吗?-----easycap,这个系统自带录制软件,TB上去搜索,40RMB左右。
实时监控和录制各用什么软件啊?-----偶用15英寸的液晶电视作实时监控,350RMB,查我的主题发言有,笔记本作刻录,有点类似你。不过我用蓄电池给所有东西供电。

网友(2013-12-12):
6楼的卡可用,试了,如果是APM飞控,笔记本里打开地面站,左上角的抬头显示器可以设置为显示FPV图像!如果不用地面站,easycap自带软件可用,这两种方式,本身都带录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