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求模拟器设置问题,标题一定要长............

楼主(2012-11-25):
刚替朋友买了一个天地飞9通控,回家一试,接
舵机
没问题,但是一接XTR
模拟器
,模拟器上的飞机个个舵面狂摆动,油门也不起作用,摇杆归中校准提示通道2、3、4没有信号,不会中大奖了吧,各位天9老模友帮帮忙

网友A:
都是那个鸟样!我手里用天9,模拟用天6.
从天8到天9,几年了,没有解决过。
最近发现把笔记本电源拔了就不抖舵了。以为是电脑问题。结果电脑换了几台,都一样。我崩溃!
发誓再也不用天地飞了!

楼主:
躺着中枪了?

楼主:
客服MM回话了:“使用模拟器时只要将控设置为PPM模式即可,在固定翼模式使用,其他的就是在电脑模拟器上设置了”赶紧一试,果然好了,藤椅改进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