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图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2-11-25):
点捕捉不正确如何解决

网友:
打开点捕捉功能。勾选交点。中点,现象点

网友:
在最下面一栏有一项是"捕捉",关了后就捕捉不到啦,另外旁边还有一项是"对象捕捉"打开里面有多项选择的,可按你自已需打勾就是。

网友:
等轴测,F5

楼主:
看总图吧。。都不是小白一列了。。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捕捉有偏差。。

想以中间圆弧为圆心再画圆

网友:
可能是显示的问题,cad为了提高绘图速度曲线都是用折线表示的,捕捉的位置实际是正确的,你试试用re命令重新生成一下图形看看可能会有改善

楼主:
不行没效果 我要这样画个圆但是圆心画不正。。捕捉到外面去了

网友:
捕捉关了就可以了,只用对象捕捉。

网友:
這功能在台灣叫鎖點
若遇到鎖點有問題時
關閉其他的鎖點
只留下你要捕捉的對象即可
當然ZOOM後要先REGEN再捉

网友:
是否不在同一平面内的缘故

网友:
一、将捕捉关了,二、将对象捕捉打开并设置要捕捉的点,启用。

网友:
捕捉关掉呗  我的都不开的。

网友:
把对象捕捉工具栏开开,想捕哪个捕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