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DIY了个小飞机用的1S有刷电调

楼主(2012-11-25):
最近朋友要求做个有刷电调給小飞机用,要求是一个电调能同时带2个7mm*16mm的空心杯,持续工作电流5A。
制作了30个测试,性能非常稳定,把电路图和单片机固件提供给大家,以供DIY。我手头还有点空PCB可以奉送,需要的朋友PM我,每人一片,不过快递费自己负责哦

参数如下:
1S(3.7V)锂电,微型单向有刷电调,工作电压3-5.5V,适用超小型电动比例遥控飞机的有刷电机驱动。控制芯片采用单片机PIC12F675,MOSFET采用SI4336或者IRF7831.

1. 工作电压3-5.5V
2. 持续输出最大电流10A,最大瞬间电流60A (电流大于5A自己加散热片哈)
3. 油门摇杆行程自动适应(开机时油门摇杆需要放在最小,开机后移动油门摇杆至最大,稍停,然后移动油门摇杆至最小,这时电调才会有输出。电调会自动记录整个摇杆的行程)
4.尺寸7mm*18mm*4mm
5.重量0.51g-0.56g(不含线和接头)
6. PWM调制频率3KHz-8HHz变频(提高了电机驱动效率)
7. 启动安全保护(开机时摇杆需要放在油门摇杆需要放在最小,否者电调认为不安全,电机端无输出)
8. 失控保护(输入端失去PPM信号时电机端无输出)

电路图

成品照片

空PCB照片

元件清单
原件清单名称封装
单片机PIC12F675SOP8
MOSFETIRF7831SOP8
电阻R110k0603
电阻R210k0603
电阻R310k0603
电阻R4100欧0603
电阻R52k0603
电容C10.1uF0603
电容C222uF0805
D1(肖特基二极管)SS141206

固件

有摇杆响应延迟的固件(PIC12F675)-有延迟主要用于有减速的有刷电机,保护齿轮

无摇杆响应延迟的固件(PIC12F675)

网友A:
送一个成品给我吧,固件这东西不会弄啊

网友:
这么小焊的挺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送一个成品给我吧,固件这东西不会弄啊

买个仿的PICKIT2,用PICKIT2单独烧写程序,import HEX文件,写入就行了。
明天我找个程序下 载链接,在发张烧写的截图上来,单片机数据手册在Microchip网站搜索一下就有了。

网友:
你好 我这边想要两个 怎么和你联系

网友:
不得不佩服楼主的手艺啊

网友:
目测,此帖会火,果断插入前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我们需要这样的楼主!

网友B:
可不可以弄个无刷的个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弄个无刷的个说...

无刷无感也不难,到处都是现成固件。你推荐个无刷小电机,我过两天做个板子试试看,不过估计体积肯定比有刷的要大点。小无刷都挺贵的好像...
不知道小四轴用的四路有刷有没有人感兴趣,前几天还弄了个一个单片机驱动四路单向有刷的电路,目前只有开发板,没做PCB,空载效果也蛮好,就是手里没小四轴,单片机用的是PIC16F1503,四路硬件PWM...

网友:
高手都在民间啊

网友:
楼主楼主,送我几片空板啦,哈哈 昨晚跟你买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刷无感也不难,到处都是现成固件。你推荐个无刷小电机,我过两天做个板子试试看,不过估计体积肯定比有 ...

暂时taobao上找到有卖的是微型无刷电机最小的型号是AP02,2.3克,kv7000,拉力翻了下好似不足20g....5g重的无刷型号多些,拉力接近100g,价格也相对亲民点

网友:
支持折腾!楼主是淘宝的吗?给个链接如何?想买几个!

网友C:
收藏,资料不错,感谢楼主分享!
就是电路图中12F675的引脚有点看不太清楚!
不知楼主有双向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藏,资料不错,感谢楼主分享!
就是电路图中12F675的引脚有点看不太清楚!
不知楼主有双向的电路吗?

请下 载这个附件看看,我是在Proteus里直接抓屏的,引脚从上往下765432顺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