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数据求解大神们进来啊进来啊

楼主(2012-11-25):
一直不了解螺旋桨数据的含义比如二叶的438是代表什么仅仅是尺寸吗

网友A:
螺距1.4,直径38

网友B:
前面的数字是指螺距
后面得两个数字是指桨叶的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1.4,直径38

多谢贾版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的数字是指螺距

多谢指教

网友C:
438=直徑38 螺距=38*1.4

网友D:
438的意思是:4是1.4螺距系数的简写表述,38是直径38mm的意思,直径X系数=理论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438的意思是:4是1.4螺距系数的简写表述,38是直径38mm的意思,直径X系数=理论螺距。

为什么4要变成1.4啊    是不是就在前面加个1再除以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8=直徑38 螺距=38*1.4

多谢回答

网友E(2013-01-19):
淘宝不说浆的大小的

网友:
还有銅桨是可大可少的...(自己可动手+/- 螺距)

网友:
自己可动手+/- 螺距...是可大可少的     大師又在用上一支X482玩所有級別引擎与馬達!

网友:
4是螺距直徑比例(ASPECT RATIO),當然不是4倍,而是1.4,即螺距是直徑的1.4倍

38是直徑

有些廠會寫得更清楚,例如6717/3=直徑67,螺距直徑比例1.7,螺距為67*1.7=113.9,/3代表3葉片

网友(2013-03-24):
我知道 MAU4-40      日本的MAU,荷兰的B型桨

网友:
学习中,知识增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