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继续折腾有副翼

楼主(2012-11-26):
有副翼测大桨螺距时,平衡杆必须水平(或者说和主轴垂直),但一直都没有太好的固定方法,调试过程中晃来晃去很麻烦。以前也折腾过这个尺子,可惜完全木有精度,于是放弃。

后来给飞越画过个图,但在这个无副翼的时代,飞越是不会考虑这种木有商业价值的东东的。

自己又木有床,于是只能用手来解决,用亚克力板做了个这个小东西

装到旋翼头上,用扎带固定

工具底部顶住日字框轴套,扎带把工具和轴套捆在一起固定住,工具的凹槽和旋翼头的凹槽面卡住,这样平衡杆就不会晃了,安逸

网友A:
同时用两把最普通的螺距尺,同时装在两片桨上就能用了,根本不用管平衡杆的位置,两把尺调到相同刻度,调到两把尺上沿平行就OK了

网友:
折腾有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时用两把最普通的螺距尺,同时装在两片桨上就能用了,根本不用管平衡杆的位置,两把尺调到相同刻度,调到 ...

同道中人。

我也觉得不管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2把螺距尺是必须的,6元一把的朔料螺距尺就完全够,效果绝对好过神马上百米的电子螺距尺。
测量和调节都非常准确,外场基本不用调双桨。

大家在测量螺距的时候,往往只注意“螺距尺是否与参照物平行”,而忽略了“螺距尺是否与主桨垂直”,这个垂直的准确度就决定了测量螺距数据的准确度。有时候也许你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测量螺距的时候,飞机没动,但每次测量的结果都不一样。呵呵,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你只用了一把螺距尺,在两片桨之间移来移去,难以保证每次测量的时候螺距尺与主桨都完全垂直。歪一点点,螺距度数就会变化1-2度。

用2把螺距尺的好处是:
1、如这位仁兄所说,“根本不用管平衡杆的位置,两把尺调到相同刻度,调到两把尺上沿平行就OK了”。
2、每片桨上各架一把螺距尺,并保证螺距尺与主桨都完全垂直(至于怎么垂直,你自己想想办法),然后不用再动螺距尺位置,慢慢测量和调节连杆长度,知道把两边都调为0度。这样调好后,外场基本不用调双桨。

个人经验,分享学习。

网友:
2把螺距尺也不行,电子可能好点。螺距尺本身存在误差,每只都不同,像楼主那种简易螺距尺,更加。 我有一只,量0°飞起来大概差2°都有

网友C:
找两根长度合适的棍子垂直于地面,把平衡杆支水平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两根长度合适的棍子垂直于地面,把平衡杆支水平不行吗?

我刚想这么说,我就是这个干的,这样比楼主的折腾简单多了

网友:
这个有点麻烦

网友:
我完全靠目测,扶着平衡仪瞄着和螺距尺上沿平行

网友:
有副翼 确实不好调整   哈哈哈哈哈 字数啊 字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用两把最普通的螺距尺,同时装在两片桨上就能用了,根本不用管平衡杆的位置,两把尺调到相同刻度,调到 ...

真是这样吗?有两把尺子就不需要管平衡杆在哪里了? 对这个做法我表示高度的怀疑,因为这正是我当初放弃两把机械螺距尺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道中人。

我也觉得不管是有副翼还是无副翼,2把螺距尺是必须的,6元一把的朔料螺距尺就完全够,效果 ...

对于两把螺距尺使用的好处,我的看法是:

对于第1点,我的疑问是:两把螺距尺是平行了,可平衡杆不固定,以何为基准?两把尺子相互平行,你是让两把尺子相互为参照物,可大桨零度必须是以与主轴垂直的水平线为参照物来找的啊

对于第2点,同意,螺距尺与大桨垂直,这个是必须的,但一般都由螺距尺上的夹具来完成,大家一般不去特殊处理。但正如上面所讲,两把尺子相互为参照物,只能实现你已经调到零度的前提下消除双桨而已。

有副翼调零度,个人认为不是只用两把螺距尺而不需要管平衡杆位置就能解决的,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装机帖以及魔友的自创工具帖里都刻意地想各种办法把平衡杆力争固定在与主轴垂直的水平面上呢?

楼主:
其实我做这个小工具只是一个试验,核心的想法是让平衡杆能与主轴垂直并固定,方便调机是在不同位置测量大桨攻角。我现在能想到的最好的让平衡杆与主轴垂直的办法就是与中联头垂直。因为450PRO的中联头两侧有两个与主轴平行的平面,利用这两个平面来使工具的纵轴与主轴平行,同时利用工具的加工精度(即一定精度的加工可使工具的底面与其纵轴是垂直的)来实现工具底面与主轴垂直,这样用工具底面压住平衡杆轴套就使平衡杆与主轴垂直了。

当然我的这个塑料工具是谈不上精度的,因而只能是试验,下一步的想法是自己买简易的加工床,或者让有加工能力的人帮忙,把当初发给飞越的那个工具图完善并实践出个真正可用且具备精度的工具。折腾就一个字

网友:
很不错,可惜我改无副翼了

网友D:
我觉得楼主的思路 比较靠谱。 不过我觉得不应该 仅仅是压住平衡杆 或者是日字框。应该固定或者说是 【夹住 锁住】使其完全无虚位。这样的话就剩下 球头的虚位了。刚看完就回复想的不周,还请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不调螺距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楼主的思路 比较靠谱。 不过我觉得不应该 仅仅是压住平衡杆 或者是日字框。应该固定或者说是 ...

那样做就复杂了,而且没有必要。原因是你不能把日字框固定死,因为在测循环螺距的时候日字框是必须要活动的,你把它夹住固定死就不妥了。而日字框里面那个平衡杆轴套是固定的,它不会绕轴转动,只会两端象跷跷板那样上下动,因此只要从上方用工具底面把它压住并保持和主轴垂直就达到目的了。

多谢回复讨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做这个小工具只是一个试验,核心的想法是让平衡杆能与主轴垂直并固定,方便调机是在不同位置测量大桨 ...

支持折腾。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多角度,多方法,多参照物,综合判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做就复杂了,而且没有必要。原因是你不能把日字框固定死,因为在测循环螺距的时候日字框是必须要活动 ...

多谢提醒。。只想着正负螺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支持折腾。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没错,正是这个出发点,期望能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