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纹锉刀求科普

楼主(2012-11-26):
这个东西网上查叫螺纹锉刀,是修螺纹的工具。两端怎样用百思不得其解
?有知道的,请解释。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个,也第一次见识这玩意。这个看样子不是旋转内螺纹的,应该是四边形截面的,那四面上有齿,两头4面共八个螺距,也就是说可以受纳8种齿距螺纹。再仔细看,头端部还是有个小段,那个好像还是6面体也可能是4面的的,这样算下来,一把锉刀可以提供16种螺距的清理,2把就是30多种,应该是一把英制一把公制,使用嘛应该是一只手握中间段,另一只手捏着个螺栓然后转动螺栓,这样相互啮合就把外螺纹槽里的杂质给清理出来了,由于工具是间断的啮合,所以留空的间隔正好接收杂质。杂质藏在锉刀间隔里就不容易回到螺栓上去了。这个锉刀应该不叫锉刀,清理梳吧,因为这个玩意不需要很硬的,低碳钢即可,20#钢合适做了。不需要它有强度硬度要求的。锉刀一般是切削用的,硬度要求较高。

网友:
拉*,难道是》

楼主:
“那四面上有齿,两头4面共八个螺距,也就是说可以受纳8种齿距螺纹”你说的对,两端的作用就是刮螺纹间的污垢对吗?

网友A:
看结构两头有点类似于丝锥的功能,这种锉刀还是第一次见,估计也就是适用于没有车床的情况下,简单的修锉螺纹用的,或者修理螺纹用的,这个排齿结构不错,有固定的间距,挫出来的螺纹会相对比较规范

我也是当初用小三角锉刀自己锉过螺纹,由于螺纹间距比较难掌握,得分度划线,然后锉螺旋线,那叫一费劲............有这工具估计会方便很多

适合纯手工派达人留用的好宝贝

正好有张图,能说明事情

网友:
拿钢丝刷和铜丝刷清理不行吗?

网友:
原来小头是用来梳理内螺纹的,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工具硬度不该很高,就是剔除那些脏东西的,什么螺纹胶什么的,还有就是垃圾杂物进孔里的,一般我用碎布或者压缩空气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结构两头有点类似于丝锥的功能,这种锉刀还是第一次见,估计也就是适用于没有车床的情况下,简单的修锉螺 ...

明白了 谢谢小葛哥和大家回复

网友:
这样操作应该叫螺纹清理器吧

网友B:
修外螺纹的方法
javascript:;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外螺纹的方法
javascript:;

这图是对的,今天我买到一个挺帮的玩意,一个美国制造的手动敲边器,非常棒的小工具,它有一段螺纹的3个相邻的牙磕碰了,所以我用三角锉刀修锉好了,所以我原先预想的螺纹清理垃圾的软钢制品是不对的,这个应该是有一定硬度的工具钢制造的。修理撞碰伤的螺纹的,当然没有图上这么夸张。外国人也真逗,这个通常用三角锉刀修整的。专门发明这个小器械在国内肯定很难卖。

网友:
又长见识了,天天学习,时时进步

网友(2013-02-16):
有个视频直观些   http://player.ku6.com/refer/7H9lSvZc893ayU-H==.html?nr=1         汽车维修培训之工具介绍-螺纹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