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电机座晃动太厉害,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2-11-26):
老版的冲浪者,显示H飞控的健康值太低了。问了一下tb,还没有新版冲浪者那个电机座单独卖的。怎么固定电机座好呢?大家给点建议啊。

新版的冲浪者机舱太小,H都没地方放。

网友:
我的一架冲浪者加高的电机座,电机和马达安装座之间用了点硅胶的键盘膜,马达座是用长的轻木固定的,轻木和机身的链接是开槽,嵌入,热熔胶固定,很结实

楼主:
动手能力差,没材料。不好找加高材料啊

网友:
刚才没法上图

网友:
飞控可以安放在机冀下方的空间中,挺大的,完全够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安装有点怕!

网友:
泡沫胶固定就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安装有点怕!

已经安全飞行近20个起落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9374

楼主可以看看我以前爆改的冲浪者~现在用的2216 8寸桨~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楼主:
感谢。我挤上泡沫胶试试

网友:
头像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