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450RFT原配2200mAh电池的放电压问题?

楼主(2012-11-26):
本想发到亚拓专版,后考虑到问题有普遍性,还是发这里吧:

亚拓450RTF包装里的电池,规格是2200mAh,30C,3cell。
说明书里说最高充电电压4.2V,最低放电电压3.0V。

航模店里朋友叮嘱说,最低放电不要低于3.7V。
外地一位老模友说,最低放电电话不要低于3.6V。(带负载的情况下)

这样我就混乱了,最低放电电压到底多久合适呢?
前提是,(1)保证电池健康;(2)尽量飞得久一点。

大家都是怎么控制放电电压与飞行时间呢?

网友A:
最高充电电压4.2V?

网友:
只要是锂电池,放点电压都不要低于3.7V,低于这个会损害电池,是电池容量降低,3.6V是因为你刚飞完,进行过剧烈放电,这个时候电池电压下降不能立刻停下来,立刻测量时3.6,实际上是不准的,会有回弹,这是经验,所以老鸟说有负载可以到3.6,因为那时候实际上是3.7左右

网友:
我最低设在3.7      正常不暴力飞   七八分钟的样子

网友:
建议你买个电显,带低电报警的,设置到3.7V,挂飞机上,报警了,你再选择好时机降落,电压也就3.6~3.7,就算你半天降不下来,也不会过放太多

网友:
放电不低于3.3V都没有过放,一般说的3.7V是指空载,所以带负载不要低于3.3V-3.4V,空载不低于3.7V-3.8V都不会伤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充电电压4.2V?

是啊,说明书上就是这么写的,见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回复,看来 3.7V 是比较保险的。

网友:
放到3.0以下,一次就见上帝了,严重折寿,放到3.7以下,小小的折寿

网友:
那以后用到3.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