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全新gopro2 待机电池发热

楼主(2012-11-26):
紧急求助!!刚刚收到新买的全新gopro2,装上电池试用了下,发现待机电池发热严重,请教各位使用gopro2的朋友,你们的机器有存在发热情况么?电池这么烫很恐怖的啊~~~请大家赐教,要是机器有问题就要联系卖家赶紧退换货了

网友:
注意短路 联系商家换货吧

楼主:
有gopro2 的朋友请现身 说下,帮个忙谢谢了,如果真是机器有问题就要马上联系退换了

网友A:
发热很正常,但是如果真的烫的离谱就不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很正常,但是如果真的烫的离谱就不对了

你的gopro2电池也会很烫么?

网友:
发热正常。。特别是冬天。。它里面有加温原件。。但是太热就不正常了

网友B:
gopro2故意给你设计的加温电路,你还以为他坏掉了。。。你自己研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pro2故意给你设计的加温电路,你还以为他坏掉了。。。你自己研究一下吧。

知道有加热的,不过电池巨烫,应该不是正常加热的温度,开机40分钟,贴脸贴不住。。。。

楼主:
这么多用狗2 的摩友,怎么就几个人回答呢

网友C:
正常吧,都发热

网友:
不正常,肯定是发热过度了

楼主:
顶起来,问问

楼主:
狗2的摩友说说你们的电池烫不烫哇

网友:
有四五十度应该比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