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3d机机头炸烂了,怎么维修才好呢?

楼主(2012-11-26):
epp的,就是机头烂,电机固定座本来是轻木片固定在舱内的,靠机头最前面的泡沫包裹固定
现在机头破烂不堪,但是机身其他全部完好,请教维修方法。

网友A:
不追求外观的话,切掉破损部位,找块泡沫在前方粘好,修出大致形状,前面粘轻木电机座,电机改前出轴,转子向前就行了。

下面这张是机头炸坏后修复的照片,不好看,但飞行没问题

网友:
这是EPO,不是EPP. 破了就用木头和EPO泡沫,加上热熔胶修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追求外观的话,切掉破损部位,找块泡沫在前方粘好,修出大致形状,前面粘轻木电机座,电机改前出轴,转子 ...

我也考虑了前出轴,无奈换电机轴时,卡簧被我搞飞了,现在不可以前出轴了,转子会被拉出来的,还是切掉,补机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考虑了前出轴,无奈换电机轴时,卡簧被我搞飞了,现在不可以前出轴了,转子会被拉出来的,还是切掉, ...

上了两张照片你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上了两张照片你看下

一个卡簧没多少钱,拍配件时稍带一两个回来呗。

网友:
热熔胶或者胶水加泡沫 补出来一个 然后打磨下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卡簧没多少钱,拍配件时稍带一两个回来呗。

哈哈,刚发现换上的电机轴是不能用卡簧的,但是有顶丝平台,那么巧,就翻出来一个合适的主轴固定圈,估计是以前250上的,用的0.9扳手都嫌大的顶丝
但是搞定了,ok啦,反出轴就是好固定而且结式很多了

网友B:
重新买一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买一架吧

太浪费了吧,俺可是穷屌丝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

楼主:
修复成功,上图,反出轴,白色是实心epo泡沫,三面和机身粘牢,估计还可以

网友:
这么个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