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变6exhp+6exap

楼主(2012-11-26):
偶的遥控器为6exhp,因为飞FPV的需求,需要6exap,送银河前辈那里增加模块,见下图

开关实现在2个飞行模式之间切换,第六通道由原来的2段开关,改为三段开关

AP模式上的控制参数设置

楼主:
有个问题: 第六通道在安装三段开关后,应该有0,1,2三个档位输出,但在FPV测试时,0,1这2个档位的输出是一样,它们输出的都是平衡飞行模式,不是平衡飞行模式(0档位)和自定义飞行模式(1档位),第三档位是正确的,输出的是自动返航飞行模式。

网友A:
顶 我也是从铜河那里买的套件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 我也是从铜河那里买的套件改的。

头像里那两坨子是啥?    膝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头像里那两坨子是啥?    膝盖?

不要调皮

楼主:
顶 我也是从铜河那里买的套件改的。------请问你的6通道是几个档位?

楼主:
zwdxbb,看了你的改造“将6EXHP,原6通道二档开关,改为三档开关”,请问你这样改造后,6通道接在舵机上,能保证输出量为:0%,50%,100%吗? 舵机分别转动0度,30度,60度?

网友:
咋改?哪里有套件?想改一个劳驾楼主pm个链接。

楼主:
咋改?哪里有套件?想改一个劳驾楼主pm个链接。-----我请银河前辈改装的,他在这个方面投入不小,作不少试验和测试。,连接如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202997585

网友:
引用 楼主:
zwdxbb,看了你的改造“将6EXHP,原6通道二档开关,改为三档开关”,请问你这样改造后,6通道接在舵机上,能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3934  他应该也是这样帮你改的吧?这还是他教我的呢,你拆开看一下。

楼主:
我在arkbird飞控上测试,6通在开关拨到0,1时,输出都是零,飞行模式都是平衡模式,难道是R136HP接收机的6通道,是个开关通道?
zwdxbb ,你的6eaap的配套接收机是什么?
我的是R136HP

楼主:
他应该也是这样帮你改的吧?这还是他教我的呢,你拆开看一下。-----刚才电话咨询了一下银河前辈,得知是这样改的。开关处于“1”档,舵机处于中立位置,开关扳到“0”,舵机左转30度,开关扳到“2”,舵机右转30度,这符合襟翼的规则。
在阿rkbird飞控中,飞控要求6通道旋钮旋到“0---30%”,飞机进入平衡飞行模式;旋钮旋到“30---70%”,飞机进入自定义飞行模式;旋钮旋到“70---100%”,飞机进入返航飞行模式;
现在测试的情况:开关处于“0”和“1”档,飞机进入平衡飞行模式;开关处于“2”;飞机进入返航飞行模式;
这样就缺少了一个自定义飞行模式,也就是开关的“1”档,没有对应上旋钮旋得“30---70%”,这样就无法进入自定义飞行模式;

XD们,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arkbird飞控上测试,6通在开关拨到0,1时,输出都是零,飞行模式都是平衡模式,难道是R136HP接收机的6通 ...

我改飞梦2.4G接收机了,

楼主:
现在主要是“1”档位是中立点,如果“0”档位是中立点,"0","1","2"这三个档位,分别对应6exAP第六旋钮通道的“0~30”,“30~70”“70~100” 三个输出量, 可能就把问题解决拉

      原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是“1”档位是中立点,如果“0”档位是中立点,"0","1","2"这三个档位,分别对应6exAP第六旋钮通道 ...

原来的舵机可以向左右2侧转动,现在只希望它朝一个方向转动,且中间有个分割点,电路图改动如下,把5V红线和原有的橙线调换一下位置,不知是否正确,请拍砖,thank you!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是“1”档位是中立点,如果“0”档位是中立点,"0","1","2"这三个档位,分别对应6exAP第六旋钮通道 ...

原来是需要这样的效果。早说嘛。
直接把黑线焊下来,串一个4K左右的电阻在中间,就搞定了。

网友:
如果是反的,就把加上去的红线焊下来,串一个4K左右的电阻在线上。

楼主:
谢谢铜河的指点,我一开始没有说清楚,sorry。
我再“倒腾”一下吧。

楼主(2013-03-13):
我的增强组件里的一条黑线2端断了,现在想焊接上,不知黑线的2个端点应该焊在哪里?
为实现6EXAP功能,新增加的线总计有三条线:红色,黑色,白色; 现在是黑色线脱落啦

网友:
1、黑线一边接在AP/HP模块板上的R14_R15位置背面与开关单独联接的点。图中画黄色孔背面。
2、黑线另一头接6EX主控板上R14与R15联接处。图中画黄色位置。

楼主:
谢谢铜河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