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惊讶

楼主(2012-11-26):
最近玩起来车,,,因为门口就可以玩了

我用剑3的电池(3s5000mah,,c数60),,,1颗电池就玩了1个半小时,,,靠,真TM省电,,,之前以为顶多玩个30分钟,,,太牛逼了,,比船省电几百倍啊,,,

全油门30%,,半油门50%,其他散步,车是樱花s(碳纤维地盘),电机39**kv、电调60,,,这套系统刚刚测速极速76km,玩玩还是可以的,,,

真省电,太惊讶了,,回家时还有很多电量,,,,电池没有一点温度,,没有发涨,电机有点热,电调温的,,,,,,,,,以后玩车带2颗电足够了

另外还发现了一个问题,,,C数高的和C数低的在船上表现和细微,,但是在车上就有很大的区别,,,不能理解,,买了那么多高C的贵价电池真亏啊.....

最好总结,,车没有船好玩,船来的刺激,,,而且水花也很漂亮

网友:
“不当主妇不知油米贵,不玩船不知电池怂”     --- ---------- ---- 抄来的

楼主:
个人觉得好电池和差电池用在车上的区别比船要大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好电池和差电池用在车上的区别比船要大很多很多

那就是说,车对电池的要求比船要更高?

楼主:
车子对电池比较敏感,,贵的和便宜的以试就知道了,,

100C的2s和20c的3s测速出来的成绩一样,同一台车,,我也很好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子对电池比较敏感,,贵的和便宜的以试就知道了,,

100C的2s和20c的3s测速出来的成绩一样,同一台车, ...

100C   2S    和20C  3S    感觉差距好大。。

网友:
我是玩船的新手,船在路上,玩车用电的确不多,竞速还稍用得快点,飘移的话更省电!电机的T数越高越省电

还有我想问下,5000mah  的电 4S 用3100KV的电机 750MM的船 玩船能用多长时间呢?

楼主:
回ls
5000mah给船玩,顶多7分钟不到,mono可能会长一些,其他的很快没电

网友:
玩车: 爆*发力主导,尤其是玩大脚玩wheelie(抬头)。毕竟场地有限,大直道少,要减速过弯,平均速度并不高,电池表示很Happy。
玩飞机: 飘飘机跟塞斯纳就不用说了,海枯石烂型的,电池无压力。即便是暴力3D,因为通风散热好,电池也较轻松。
玩快船: 五六分钟续航,平均放电就有十几C,起步/出弯加速时更甚。全密封,散热无门。电池的噩梦。

楼主:
好电池和一般的电池差别很大,,,,,,,这是我一直买贵价的问题

今天45c,,5500mah的3s测速是73km,这是今天这款电池的最高速,,,,那颗60c的一跑就76km,,最高78km,,而且5500的这颗还没昨天5000mah的跑得久,,,,看来很明确了

船用的话各种发涨各种发热,,,

我不跑赛道,,,都是在像飞机场那样的大直道跑的,,,,在这里说一下,,nano的电池真心好啊,,,,但国内的朋友说中 国的nano不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ls
5000mah给船玩,顶多7分钟不到,mono可能会长一些,其他的很快没电

感谢你既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子对电池比较敏感,,贵的和便宜的以试就知道了,,

100C的2s和20c的3s测速出来的成绩一样,同一台车, ...

说实话,我看不明白LZ你的意思。
不知道你想表达的到底是什么

是车对电池要求高,还是船

网友:
船转速比较高电流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