钨钢铣刀能否当钻头使用?

楼主(2012-11-26):
在车床上,用钻头打盲孔,钻头前是有锥度的,这样盲孔也是带锥度的,能否用同样尺寸的钨钢铣刀当钻头使用,这样盲孔里面就平的很,这个一直想问,别笑本小菜啊

网友A:
先用钻头打孔,然后用铣刀戳平比较好,额,加工中心的做法,仅供参考,直接用铣刀戳下去伤刀啊

网友B:
我的内六角和顶针沉孔就是用铣刀戳的,先用钻头打下去,跟楼上做法一样。

网友C:
用铣刀代替钻头 这样加工速度快吗

网友D:
先钻后刀

网友E:
先钻后铣,效率高。

网友F:
不可以。 闷刀立暴。你试试看。

网友G:
可以,我经常用合金铣刀在淬火料上踩孔,操作起来一定要小心,一进一退切削量要把握好,要不有你好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用铣刀代替钻头 这样加工速度快吗
进给速度要很低的,请看肯纳金属的视频

网友I:
会爆,很麻烦呐,我电主轴轴孔想搞深点装长刀想不到爆了
断在里边想搞也搞不了了

网友J:
当然可以 我经常这样干,尤其是不锈钢 有时候钻不了 太硬 比如6的孔 可以用3的钻头打 在用6的钻打不了 直接上5-6的铣刀扩却很容易 太神气了。、

网友K:
钻头是尖的有定心作用,所以再用力往前顶都没事,铣刀是平的,进刀快了刀刃切削力不平衡的时候会使铣刀剧烈抖动,然后就是恶性循环,最后就爆刀了,所以拿铣刀当钻头的时候机床刚性要好,刀具要硬,还有进刀要均匀,比较保险还是先用钻头打好孔,再用铣刀铣底

网友L:
我经常用两刃铣刀代替钻头 ,,,,,,中心钻定位,,,,两刃铣刀钻孔,,勤倒屑,,,可以钻动很硬的锰钢

网友M:
可以...但我覺得軟金屬直接插銑可以...太硬的,還是先鑽孔,再用銑刀插銑!~
我自己在公司都是銑鋁合金,都用銑刀直接插銑鑽孔,只是排屑要注意一下,不然卡屑就有可能斷刀了!~

楼主:
再问个问题,如果手头没有钻头了,工件是实心的,而现在手头 只有一把内孔刀,是16方内孔车刀用的刀片是ccmt09的,要车内圆30的,怎么操作?

网友N:
尝试过直接用过中心铣刀钻孔,发觉5MM的铣刀直接钻下去,出来是5.5MM的孔,而如果是横向的铣槽就不会,正好5MM

网友O:
呵呵!又多了解了許多知識,感謝大家了。

网友P:
一要过中心
二要有一定的直径
2MM的铣刀代替钻头,最后铣刀一定扭断。
20MM的铣刀,只要铣床本身钢性好。再扭也扭不出多少的旷量来
如一次成形,这种极端的作法用的人不多。因为排屑很差。并且加工出来的孔,不是很标准。
如是先打孔,再成形。最大的问题也是定心。

网友:
干铝可以打螺旋 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个问题,如果手头没有钻头了,工件是实心的,而现在手头 只有一把内孔刀,是16方内孔车刀用的刀片是ccm ...

不嫌累就用刀尖一层层的挠呗,有这功夫,去买根钻头顺便吃顿饭看场电影都很宽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问个问题,如果手头没有钻头了,工件是实心的,而现在手头 只有一把内孔刀,是16方内孔车刀用的刀片是ccm ...

镗。。。。。。。。。。。。。。。。

网友:
我发觉一般的铣刀顶是内凹的,所以实心料往下走的时候,会容易往外甩,造成孔尺寸偏大,不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