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vo10接收机正负极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2-11-26):
入手devo10有段时间了。但是一直没弄明白,接收机的那些针脚到底哪排是正极、负极信号线,每次都是用接口试,请熟悉的大神告诉下,那三排针正负极,信号线的情况。

网友A:
中间是电源,两边反了舵机没动作吧,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大家都是用试的吧

楼主:
哦原来不光我一个人用“试”的啊

网友C:
刚入D10控,看看先。。。

网友D:
看缺口,这个是futaba制式的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