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rius v2.0飞控 I2C error【已自行解决】

楼主(2012-11-26):
刚到的Crius v2.0版本飞控,使用2.1版本的程序,启用I2C_GPS后  使用调试查看会发现I2C error处的数值一直在增加,GPS的I2C转接板上红色灯每隔大约1秒快闪两次。昨晚再注释掉I2C_GPS,I2C error处数值为0,传感器工作正常,奇怪的是今天早上重新烧写了程序,连接调试GUI界面,发现传感器没工作,不管注不注释掉I2C_GPS,I2C error处数值都在增加,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我用Arduino pro mini和GY_86 10DOF传感器做的飞控在启用I2C_GPS时候I2C error处也是数值一直在增加,注释掉后为0.
谁能给些建议,Crius飞控是不是硬件问题,现在连传感器都不工作,还有GPS。四旋翼是X模式。

程序从头至尾启用的地方
#define I2C_SPEED 400000L(已经注释掉100000L这句)

#define A0_A1_PIN_HEX

#define RCAUXPIN8

#define I2C_GPS

#define DEADBAND 6

#define CRIUS_SE        // Crius MultiWii SE

#define MOTOR_STOP

其他的都是默认的。

I2C error问题已经自行研究解决,在室内无法测试搜星情况。买的I2C转接板重新烧写最新的程序即可。程序地址:
http://code.google.com/p/i2c-gps-nav/downloads/list
适用于我图片中所用的转接板,烧写方法同烧写飞控程序一样。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试试····
我估计是商家烧写了I2C_GPS_NAV-Multiwii2.0-GPS_only或者其他问题
妹的,以后坚决不在这家买东西!!!!!!

网友A:
#define I2C_SPEED 400000L(已经注释掉100000L这句)

是不是不支持400000L啊,你试试100000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I2C_SPEED 400000L(已经注释掉100000L这句)

是不是不支持400000L啊,你试试100000L吧。

试过100000L,也不行。

网友B:
本想購買此控板
現在
要在觀望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想購買此控板
現在
要在觀望一下了

话说我现在正在跟商家协商退货,居然没理我········买东西那么多年这是第三次要求退货,第一次见这么XX的老板,自认为自己已经很礼貌很诚恳,也是在实在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才会问卖家,话说生意好就可以这么样??话说我自认为不是那些蛮不讲理的买家不是那些什么都追问的买家····要不是看在是Crius官网淘宝的份上,才不考虑在这买,实在不行,就要求客服介入。
不是在损毁卖家的声誉····真的是·····小小抱怨一下,从买回来到现在还不能确定东西是否是好的,GPS一直没工作,I2C error,飞控传感器也没有数据,还不如自己搭建的那款飞控。本以为一体化的可能会更加好调试一些,现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话说我现在正在跟商家协商退货,居然没理我········买东西那么多年这是第三次要求退货,第一次见 ...

樓主大
現在處理如何呀

网友:
我的一个克瑞斯的mwc就出问题了,是以前的1.0标准版,也是硬件问题,现在挂在墙上当警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大
現在處理如何呀

解决了  懒得退了。以后就不在他那里买东西了,真想骂几句!!!

网友(2014-04-15):
我用的也是se2.5的板子,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好纠结。你解决了么。教教我呗

网友:
加上拉电阻试下,个人愚见

网友C(2014-05-23):
LZ,求问那个I2C error数值必须是0么?我的一直是36,而且GPS数据无法传到MWC上。求问解决方法

网友:
本来就是要刷导航板固件的呀,我也是CRIUS家的MWC SE,用得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求问那个I2C error数值必须是0么?我的一直是36,而且GPS数据无法传到MWC上。求问解决方法

导航板要刷MWC的I2C Nav board固件,固件里要设置得和主控的协议匹配就行

网友:
楼主都没有定义多旋翼类型,当然传感器不工作。另外在MWC V2.3Release里已经完美支持CRIUS_v2_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