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凤凰模拟器。。。。。

楼主(2012-11-26):
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请教各位   Q:1542634997

网友:
下 载驱动D3DX9安装即可。

网友:
没有directx 的驱动

网友:
没有DX驱动,装个就好了,或者装下显卡的驱动完整版

网友:
没有啥,下啥,放到 system32里就行了。

网友:
授人以渔:

以后看到错误提示,就把错误弄到谷歌里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