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有经验的模友,关于电池的选择。。。

楼主(2012-11-26):
现在手头的电池基本上都是ACE、花牌的2200mAh的3S电池,想买个容量大一点的电池飞天行者,在淘宝上看到这个,靠谱吗?求鉴定。。。

飞机是天行者1680,9*6的榉木桨,银燕1200KV的电机加好盈40A电调

网友:
楼主,好盈电机???

网友:
个人认为不追求高速和爆力的情况下,比如飞飘飘,小塞之类的,这种渣牌30C都能应付.其实好多牌子电池在新的时候就算30C有虚标也能应付直机3D,只不过不赖用罢了.

网友:
想要的应该是大容量,而非大C数!

网友:
还是花牌和ace吧,之前还比较信任DHD,现在看来也差不多

网友:
容量虚标厉害

网友:
电池市场鱼龙混杂。

网友:
电机是银燕那一款啊?

网友:
通广能源的不错

网友:
电池市场 水很深 不要当小白鼠了

网友A:
狮子我正在用4200MH 30C的,10几天前只飞过一次,到现在都没时间去飞。
冲浪者,2212 KV1400电机,8寸浆,30A电调,5.8G 500MW图传共用电,飞35分种下来后电压是11.3V

这电池网上评很差,虚标严重,还有着火的

网友:
电池市场鱼龙

网友:
狮子垃圾的很。。还是乖乖用AC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狮子我正在用4200MH 30C的,10几天前只飞过一次,到现在都没时间去飞。
冲浪者,2212 KV1400电机,8寸浆, ...

多谢,学习了。。。

网友B:
不敢苟同狮子电池 楼主还是多考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敢苟同狮子电池 楼主还是多考虑一下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