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尾巴 规律的抽

楼主(2012-11-26):
不是感度问题
间隔1秒 ,幅度2厘米
电机
空转正常
会是哪问题

网友A:
啥机啊? 说的太不清楚 字数啊 字数啊

网友B:
最近450尾巴抽的很多啊,尾轴和尾中联没弯的情况下,80%的原因就在于转动杆了.震动大了.

网友C:
会不会有干扰,你捏住飞机,50油门,你看看是尾舵机抖才会引起尾巴抖!如果你拆掉尾巴的连杆,尾舵机依然一秒动一下,那就是干扰

网友D:
我尾轴承不转出现了金鱼尾。

网友E:
轴承不顺滑也会造成

楼主:
炸鸡了 换了3轴 又不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