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 1.5KW

楼主(2012-11-26):
有用过这款台达变频器的朋友帮忙看下。1、主频率设定p00   只有 前四项 (00   01 02 03  )  没有04这项选择。也就是说不能通过旋钮调节电机
                                               频率。

                                          2、功能参数设置从P00 --P112   就没有了   (可说明书里的一直到P157)

                                                   请问这种状况正常么。如何解决啊,请知道的前辈看看,给点儿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A:
没理由不能通过旋扭设置吧。看看实际说明书说明吧,有的参数是由某一参数进行二级锁定,要密码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理由不能通过旋扭设置吧。看看实际说明书说明吧,有的参数是由某一参数进行二级锁定,要密码进入

仔细看了遍说明书。上面也没有注明,不解!

网友A:
设置零四设不了吗?如果不行用外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零四设不了吗?如果不行用外接的吧

不是设置不了。是压根就没有04这个选项。奇怪

网友:
LZ的和我的样子一样,之是我的是3.7KW的!可以面板控制!

网友A:
看看你这变频器型号,我估计面板不是配这型号的。我接触过的台达有的是没有调节旋钮的,

网友B:
刚看了 下  哥的有04
不过 下面的警告内容就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这变频器型号,我估计面板不是配这型号的。我接触过的台达有的是没有调节旋钮的,

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看了 下  哥的有04
不过 下面的警告内容就不一样了

你的和我的型号一样么VFDO 15M21A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和我的型号一样么VFDO 15M21A

我的铭牌看不到了 好像不是vfdo  是vfdm 单相3相220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铭牌看不到了 好像不是vfdo  是vfdm 单相3相220都可以用

电容这样也行。高手

网友C:
如果不是假货的话,正品是有04这一项的。打开变频器内部看看。或者你试试看恢复初始。

网友:
路过看看,这玩过这样的变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型号!

你这个是不带面板调整旋钮的,带的是dm,do是要外接才行

网友:
应该是说明书和变频器不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带面板调整旋钮的,带的是dm,do是要外接才行

确定?VFD-M所有机种型号都是VFD0打头的,这是说明书上的机种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是假货的话,正品是有04这一项的。打开变频器内部看看。或者你试试看恢复初始。

有道理,一会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D:
这情况我遇到过.我有一台0.75的就是这情况.解决办法是外接电位器,一样可以调频率.

改为01,AVI,即可...以前我就是这么弄的...以前好像发过一个求助贴 子...你搜索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情况我遇到过.我有一台0.75的就是这情况.解决办法是外接电位器,一样可以调频率.

改为01,AVI,即可...以 ...

你的设置项是P00-P112 么    中间还有还些个设置是没法改的。硬改的话显示不被接受ERR   .  还有几项和说明书说的不一样。

网友:
我的就是这款 好像可以设置旋钮调节 有空我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兄弟你贴的图片是我的那台变频器
我的台达变频器跟你基本一样
是不是这个变频器在早期生产的,所以和现在的说明书对不上号
希望有这方面知识的高手亮相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0022

网友(2013-03-02):
我也有同样的经历,折腾了很久,偶然发现CPU板有差异,最后是换了CPU板才解决的。